[家电] 拆个赠品小风扇

楼主(2021-02-02):
夏天买东西时送的小风扇。
今天拆开看看。

没想到电池居然这么小,难怪用一会儿就没电了。

看了一下充电部分,一个M7的二极管降压后直充锂电,电池没有保护板。
奇怪的是,充电指示灯,是如何判断充满?靠芯片两端的电压吗?
芯片无字,无资料。

网友A:
我有一个,关机后电流很大,没有几天,电池就没有电了

网友:
电感是不是断了

网友B:
网上好像还有卖这些小风扇,10多元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关机后电流很大,没有几天,电池就没有电了

拆下来只有3.2伏,我还以为是磷酸铁的呢,结果是三元的。

楼主:
 你看的真仔细。不排除是拆过程中弄坏的。也许是之前摔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好像还有卖这些小风扇,10多元左右了

如果有买到这种,一定要插在输出电压正常的头上。我插在一个5.2伏的充电头上,充到4.28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关机后电流很大,没有几天,电池就没有电了

看来得在电池正负极附近,串联一颗手电反向开关和开孔。我网购的共田芭蕉正品充电风扇质量好点,大概两三个月充一次电,其它的也是像楼主缩水,比如600毫安时18650锂电芯,单芯片电路板老出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