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山寨830B+万用表加个硬开关,10W小灯泡难买,垃圾的软表笔

楼主(2021-02-02):
硬开关,是懒得每次都旋转关机,这个表非常省电,我经常开几个小时不管的。
焊那个开关真费劲,高低,大小很难。

表笔线比较软,我去,上个5A电流就热,估计适合上2A以内,估计是个0.3mm平方的芯。

网友A:
我也是不喜欢数字万用表旋钮关机方式

楼主:
220V,10W的钨丝白炽灯,很难买,这个接口的,什么座子啊?努力的焊上了,那个底是铝的,不好焊,但还是有机会。

楼主:
上个灯泡啊,10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不喜欢数字万用表旋钮关机方式

旋钮关机的,都有自动关机吧

网友:
你这表盘画的挺花花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旋钮关机的,都有自动关机吧

看具体型号吧,我手头的两个优利得都没有自动关,用烦了就买个山寨9205的,左上角有个自锁开关,还可以自动关,省心啊

网友:
万用表拨盘上的灵魂胶带好评
那个表笔里就几根铜丝,不信你剥开看看

网友:
给刀位增寿

楼主:
比如长期做10A电流表的,就固定位置。

7106的芯片,纯粹的炮灰表,电路上都没有什么保护。准确还可以。

网友:
好家伙,你就花个9块9买个新的嘛

网友C:
买个按钮款自动万用表一步到位,自带测电流最大好像3安。如果要测量10安电流,再网购尽量能锂电池直接供电,电流小表头,实在没有只能加升压板转成5伏供电。零几年老电冰箱白炽灯泡配件网上很多,有E12和E14等螺口,具体得看楼主灯泡接口钢印字样有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按钮款自动万用表一步到位,自带测电流最大好像3安。如果要测量10安电流,再网购尽量能锂电池直接供电 ...

是E12,比E14小,E14是用在冰箱上的

网友:
完全可以自己做一对表笔,很容易,比配的这个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具体型号吧,我手头的两个优利得都没有自动关,用烦了就买个山寨9205的,左上角有个自锁开关,还可以自 ...

我用的也是9205和上海500指针表,福录克15放车上出门用

网友:
9元9万用表真心精度全没了

网友:
确实,一个好点的双显表头都不了这价格

楼主:
谢谢各位,本来就是炮灰表,屁的保护都没有,贪便宜,没有好货。

千万别为了万用表贪便宜

网友:
这炮灰表竟然还改造 成这样了
楼主太省了

网友:
看一下表笔线是不是铁的,我买的明纬改可调电源套装赠的带夹子测试线就是铁的,2a充电时间长一点绝缘皮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