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闪迪固态120g的只开出60g,有救不?

楼主(2021-02-02):
闪迪固态120g的只开出60g,有救不?

网友A:
05446=9DDL 这是无锁颗粒啊 指定一下120G开卡看看

网友:
只识别4个CE就有问题。一个CE容量16GB,128GB有8个CE。可能一片闪存挂。

网友B:
应该不是一片闪存挂了。
2个颗粒都缺一部分ce。重新短接上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一片闪存挂了。
2个颗粒都缺一部分ce。重新短接上电试试。

46XT这么缺CE开不过吧应该是一个坏了

楼主:
我是屏蔽才开出60g,重新短

楼主:
我是屏蔽ce才开出60,不然一定死在pretest,短接过,一样死同样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446=9DDL 这是无锁颗粒啊 指定一下120G开卡看看

指定120,死在pretest

网友:
解决了没有啊,我的硬盘MG120G的,单颗粒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个板子试下,闪迪的板子玄机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