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串锂电池保护板是否失效?

楼主(2021-02-02):
通过二串保护板用8.5V专用充电器充满电后量得二组电池电压分别为4.35v和4.15v。请问保护板是否正常?感觉4.35V的高了点。请高人指点!

网友:
看保护板参数,如果是4.2V截止电压的那肯定保护板有问题。如果是4.35V的那正常,不过看充电器电压,应该是4.2V的。

网友(2021-05-17):
4.35V,不均衡导致的电压差。你的充电器电压高了,须要8.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