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Kindle Touch 死机拆解修复

楼主(2021-02-02):
儿子看书的kindle卡在充电页,充电一夜无果,虽然指示灯亮,但一直橙色不转绿,按键也没反应。机器是Kindle Touch,2011年的老家伙了,大概是电池出问题了,之前机器返回键不灵敏,拆过清洁,轻车熟路,拆解。

Touch带耳机,可以朗读有声读物,及MP3,当时还是蛮先进的。

开拆

拆下来的电池,量了下电压,4.2v,应该没啥问题啊?

芯片

重新原路装回,机器恢复正常了,充电正常,大概是电池和主板接触不良吧

又可以开心地阅读了。

楼主:
后面的图片不知道怎么一股脑全上传了,大家忽略就好,后面的请移步看另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3751

网友A:
其实是不是真的护眼?

网友:
有些设备就是欠拆,拆过之后再装起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不是真的护眼?

也并不怎么见得,只是方便且不怎么耗电。

网友B:
移动那个咪咕阅读打卡100天我费那个劲,搞了两个回来,结果就是没jb用,扔在一边了,还是手机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动那个咪咕阅读打卡100天我费那个劲,搞了两个回来,结果就是没jb用,扔在一边了,还是手机好玩. ...

最好用啊,我一直在用,看书真的很舒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移动那个咪咕阅读打卡100天我费那个劲,搞了两个回来,结果就是没jb用,扔在一边了,还是手机好玩. ...

那么就便宜转给我来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就便宜转给我来玩吧。

我也有个在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动那个咪咕阅读打卡100天我费那个劲,搞了两个回来,结果就是没jb用,扔在一边了,还是手机好玩. ...

不如转给坛友,发光发热,总比吃灰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不是真的护眼?

只能说和看普通纸书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那个咪咕阅读打卡100天我费那个劲,搞了两个回来,结果就是没jb用,扔在一边了,还是手机好玩. ...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网友:
楼主没有刷多看吗?
这种老的Kindle最好刷个多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动那个咪咕阅读打卡100天我费那个劲,搞了两个回来,结果就是没jb用,扔在一边了,还是手机好玩. ...

我的被反撸了,晚上看书看睡着了,一觉醒来都过12点了。

网友:
这种还不如手机好用了

网友(2022-10-24):
我手头有一台。要说kindle的性能还是不错,就是亚马逊太抠逼,在存储上挣钱。想想苹果也是一个吊样。
有没有可能复制里面存储模块的镜像,换个大的,然后再把镜像烧回来?

网友:
应该是彻底断电,恢复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不是真的护眼?

护不护眼不清楚,但看小说比在手机上舒服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