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示波器查看汽车电子燃油泵信号分析

楼主(2021-02-02):
汽车执行器燃油泵的作用是把燃油从燃油箱中吸出、加压后输送到供油管中,和燃油压力调节器配合建立一定的燃油压力。电动燃油泵连续不断地供给燃油系统充足的燃油并维持足够的压力(燃油系统的压力由ECU 控制),以保证发动机在所有工况下有效地喷射。
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的汽车都是采用滚子式的燃油泵,汽油进入泵体内被转子压缩,迫使燃油以高压通过汽油泵。这种泵可产生8bar(1bar=100,000Pa)的压力,每分钟输送4-5L汽油。在泵体内有一个压力释放阀,如果滤清器或管路其他地方阻塞,压力到8bar时阀体离开阀座释放压力。
汽油泵的另一输出端有一个止回阀,当汽油泵的电压切断,将关闭汽油回路,保持管道的油压。系统正常工作压力大概是2bar,此时汽油泵的电流是3-5A。汽油通过汽油泵转子时会出现火花和电弧,但因为没有氧气,因此不必担心会爆炸。
我们来看看如何用示波器测量其电流以及电压。
给示波器的通道一接入一根BNC转香蕉头线,红色香蕉头接一根刺针,黑色香蕉头也接一根刺针或者接一个鳄鱼夹用于搭铁接地。通道一的通道衰减比设置为1X,垂直档位设置为5V/div或者10V/div,时基打到20us左右。
油泵控制器一共有5根线,1号线和2号线是给油泵的供电线,是输出线。3号线是从发动机主继电器过来的,4号线是搭铁线,3号和4号线是输入线。5号线是到发动机电脑的,通过传递占空比信号来控制油泵的转速和功率。1号线和5号线一样,输出的也是占空比信号,而不是直流电。
将红色刺针刺入油泵控制器5号线,黑色测针或者鳄鱼夹搭铁接地。然后启动发动机。
可以看到是一个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油泵转速变化会影响改信号占空比的变化。占空比分为正占空比和负占空比,所谓正占空比就是正脉宽占整个周期时间的比值。负占空比就是负脉宽占整个周期时间的比值。正占空比越大,说明油压就越大。
我们给通道二接上一个电流探头,可以利用示波器的电流钳检测汽油泵电流信号,汽油泵的电流取决与汽油压力,一般不会高于8A,因此我们可以将通道二探头选择至电流,其垂直档位调到1A/div,如下图可以看出汽油泵的电流信号是一个正弦波信号。油压上升信号的频率也会变快。

网友:
学习是个好习惯。

网友:
一般汽车燃油泵的泵芯负责抽油动作,里面有转子、叶轮、碳刷等零件。有专门的调压阀负责压力过大的泄压,燃油泵泵芯一般都是泡在汽油里面,通过汽油散热和润滑。另外有专门的止回阀和翻车阀控制油路的安全。最下面的滤网用来过滤杂质。现在有的汽车燃油泵把汽油滤清器也内置到了燃油泵里面了。

网友:
现在绝大部分汽油车都是叶片泵了。。。
你这个占空比不见得是控制油泵的,可能就是检测燃油量的,一跳一跳是因为故障诊断(怕短路)。

油泵很多车都是用一个双密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