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劣质电视无良商家,只能求助坛友还能修理吗?

楼主(2021-02-02):
因为口袋货不多,贪图便宜在tb买了一台55寸杂牌电视。买之前担心大家电的售后,卖家信誓旦旦承诺一年免费上门维修。
可好景不长,机器不到2个月就左侧出现花纹,卖家却要求自费寄回,至少150的运费呢,再说包装箱又没了……协商无果,卖家就一句话,自费寄回。
投诉,最后历经波折,赔200免售后,我息事宁人,也认栽了。
放弃了售后,我拆机擦了屏线,故障依旧,就是启动时屏幕正常,几分钟后就左侧花屏,播放时偶尔也能正常。这种情况,是坏了逻辑板吗?可是买不到同型号的板。

网友:
时好时坏首先考虑接触不良和虚焊.

网友:
这东西怕就怕坏的是边板和屏间的压线

网友:
屏的几率大啊

网友A:
这东东你自己修不了的,要屏厂家重压软排线,品牌电视都会出此故障,何况是杂牌。
我遇到多台此类故障,都是叫客户买新的了,品牌售后基本都是直接换屏或返厂压排,费用昂贵

网友:
这没压屏机不好解决吧

网友:
在开机状态按压图2最上面两个排线座试试,这种座子容易虚焊,。如果没效果那就是边板到屏的排线的问题,需要压屏,。自己没把握的情况下不建议自己压屏,容易故障扩大化。死马当活马医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东你自己修不了的,要屏厂家重压软排线,品牌电视都会出此故障,何况是杂牌。
我遇到多台此类故障,都 ...

关键是,有时又正常,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只坏了逻辑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有时又正常,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只坏了逻辑板

绝大部分都是屏排线引起,逻辑板较少出问题,可以买个板来排除下,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