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Panasonic SL-DP70便携式小型影碟VCD播放机拆修

楼主(2021-02-02):
老爷子发现一个压箱底的VCD机,都不知道放了多久了, 一股箱底味。啥配件都找不到了,只是说打不开了,让给看看,我说你看iPad还屏幕嫌小,还看这个破老古董玩意儿干吗,老爷子说我怀旧不行么,非得坚持要修好。

好吧,他高兴就好。

遮光罩也找不着了, 网上借一张原貌图

我这个长这样,这么多年了,不知尚能饭否!

这是底,连生产日期都磨掉了,老掉牙了。

拆下底盖后,发现拆前面板需要拆掉两边的固定轴,拆轴则要先顶开卡轴的塑料扣,轴才能拔出来

这有个弹簧槽,拨开开盖开关时用以顶开上盖

弹簧和顶头,

去掉轴后拆下的前面板背面

打开塑料盖子,左下边是喇叭

拆下线路板,之前就估计是开机按键失灵导致无法开机,测了一下,按键正常。
下边两坨弹簧是连接喇叭的,这个设计有点多余浪费。

这是拆掉控制线路板只剩显示屏的前面板,液晶显示还是lcd的,高压

拆下本体主板,正面,上面一个解码小板。

解码小板通过插头连接,可以拆下,这个是拆下的解码板背面

主板背面

最后发现是按键塑料断掉了,大概是用的时候太大力按断了,万能胶粘上,原路复原,收工。
交回给老爷子。
还是那句, 他高兴就好!

网友:
带屏幕的便携机很少见啊,这个还是鬼子那边制造的

网友:
当时应该价格不菲的,如今已经今非昔比了

网友:
有20年了吧

网友A:
这机器虽然带个液晶屏,耗电量大,但是据说音质非常好,Technics MN662746音频解码芯片是8倍超采样的,播放CD音乐碟片,用来当CD播放器使用是非常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虽然带个液晶屏,耗电量大,但是据说音质非常好,Technics MN662746音频解码芯片是8倍超采样的,播放 ...

显示惨不忍睹,大概是以前的功能手机的效果。戴耳机音色还行,声音外放也比肩山寨手机,虽然只是这么个小喇叭,但是再好现在谁还用呢,早就技术淘汰掉了

网友:
刚好,初三地摊收了一台,屏幕老化还时亮时不亮的改天研究下,先用7506听下CD音质是不错

网友:
当时买得起是土豪

网友(2021-11-14):
还有DVD大屏幕的便携机

不知在哪个箱底压着那?

网友:
看着以为山寨货,漂亮板子就不是了~~

网友(2022-10-25):
首图,是 巴比罗利  在指挥吗?

网友(2024-10-26):
手里有一台,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