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摩托罗拉GP3688/88S/328/338锂电池充电板,完美改装原装充电座

楼主(2021-02-02):
开篇鸣谢BG3JJT赠送我一套摩托罗拉GP88s
BG3JIJ赠送我一套摩托罗拉GP3688

因为上面两位友台赠送我的两台机器都改了锂电池,原装电池充电器是镍氢电池的,因此充电器需要改造才能充锂电池。
原装充电器,因为有单片机控制会在充电过程中有多种指示灯,被HAM们称为“智能充电器”,同时很多HAM认为这种充电器镍氢-锂电通吃。但是我觉得这种充电器只能充镍氢电池,我的理由是:1,当时原装电池都是镍氢电池;2,充电座输出电压为10v。所以要想给锂电池用得彻底改电路才行。
原装充电板上是单片机+494方案,充电电流比较小,改装这种电路耗费的时间精力还不如重新制作PCBA呢。于是动手设计吧。充电芯片使用2A锂电池专用芯片,电流可以自己设置。

设计好发去板厂打样

等了几天板子回来了

因为3688触点在中间,所以设计两版,当然了,如果去掉温度检测两种板子可以兼容

做回来的板子与原装板子对比下

焊接好

装壳测试,完美

安装测试,无电池时绿灯+红灯闪烁

充电中是红灯

充满是绿灯

两个座充都改好了,收工

楼主:
补充:经过实际测试,GP3688原装充电器不能充锂电

网友:
BG3JJT
BG3JIJ

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一个人

网友:
手里还有俩库存全新88S,自己改了3000的电池开的小孔

网友A:
我的是GP328,也改了锂电池,一直想把原装充电器改成锂电充,兄弟能不能把你的原理图和PCB源文件给我一份,谢谢了!

网友B:
的确是好东西!改装非常完美!bg8eqd为你点赞!

网友:
手里还有一对GP88S.

网友:
是TP5100的标准电路方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好东西!改装非常完美!bg8eqd为你点赞!

你是那个卖给我示波器那个蜀秀机电?  看到你这头像

网友C:
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两个,泉胜的大金刚,好像也是镍氢的,还是带屏幕+座充电器的,楼主要不?你可以研究哈,白送你,可以鼓捣,我也可以腾地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两个,泉胜的大金刚,好像也是镍氢的,还是带屏幕+座充电器的,楼主要不?你可以研究哈 ...

谢谢兄弟,我暂时不需要
大金刚是我入门机器,挺好用的

网友:
没用过这个,但通常镍氢的充电器是不兼容锂电的,原因如楼主所说,另外镍氢和锂电的充满判断机制都不一样,镍氢充满后有一个微小电压跌落,板子上如此复杂的电路也就是为了去检测充满时的电压跌落。锂电没有这个特性,所以这个充电器能充锂电完全是因为电池充满后达到了保护板的动作阈值,自行切断了充电。
保护板顾名思义是起到保护作用,像高压锅的安全阀那样,当保护板激活时说明参数已经超出了设计的范围。比如一般保护板的超压保护值是4.25V,已经超过了锂电标准的充满电压4.2V,虽然未必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但长此以往电池寿命会短很多。当然有不在意寿命的就当我没说。

网友A(2021-06-05):
引用 网友C:
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两个,泉胜的大金刚,好像也是镍氢的,还是带屏幕+座充电器的,楼主要不?你可以研究哈 ...

要是还在的,送我吧,我想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还在的,送我吧,我想要。

上个月已经送了啊

网友:
的确是好东西!改装非常完美!bg5kj为你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GP328,也改了锂电池,一直想把原装充电器改成锂电充,兄弟能不能把你的原理图和PCB源文件给我一份, ...

其实就是平衡充,看你的锂电池是2串还是3串,用相应的平衡充,和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GP328,也改了锂电池,一直想把原装充电器改成锂电充,兄弟能不能把你的原理图和PCB源文件给我一份, ...

可以看看我的贴子!无损改装!

网友(2021-08-15):
楼主动手能力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