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给朋友修了台笔记本换出的SSd,请问有没可能再开卡修复?

楼主(2021-02-02):
今天帮朋友修了台HP的笔记本,故障是开机蓝屏,开始以为重装一下系统就好,可没想到用U盘的PE系统也无法启动,最后在DOS里用DiskGen才发现硬盘出问题,能看到里面两个分区,文件也能看到,但无法读取出来,也无法写入,无法重新分区,最后给他重新换了个SSd重装系统解决,换出来的是下面这个英特尔的M.2接口的180G,主控为SMI的N07A20,缓存为现代的H5TC2G63GFR,颗粒也是现代的H270FG8PEM5R。请问这卡还有可能重新开卡吗?需要什么软件?

背面这张大的标签本来是贴在正面芯片上的。

网友:
换SM2258G主控可以重新开卡。

网友:
你自己搞不定的,出给坛里大神吧。

网友:
最方便的用途还是做U盘。

楼主:
看来是自己无法处理了,没工具没芯片。。。。。。。

网友:
建议楼主尝试使用,英特尔固态硬盘工具箱,升级一下固件试试,或者安全擦除,试试看

网友:
搬板或许改成优盘,因特尔的暂时只能利用缓存和颗粒

网友:
升级固件可破, 如果是HP定制版的话就要用HP的固件升级工具.

网友:
F佬都在你下面回复了你居然不找他?

网友:
换主控也只能不参考原厂坏块开卡,流出的58h海力士2d tlc的固件有问题,不如搬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