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颠覆传统收音机~海弦WR-23D网络收音机开箱拆解评测(首拆)

楼主(2021-02-02):
Ocean Digital WR-23D为海弦在2020年新推出的一款便携式网络收音机,其拥有FM调频、DAB数字收音、蓝牙小音箱、Wi-Fi网络收音、UPnP媒体播放等功能,采用一块硕大的彩色液晶屏,使操作体验获得了很大提升。就目前来讲,网络收音机的使用群体还远远没有传统收音机来得广泛,在收音机的发展历程中,从模拟信号的短波、中波、调频到DAB数字广播,再到如今的网络电台,都受到了互联网的强烈冲击,就如许多人所疑惑的:我手机上安装一个网络收音机APP应用不是来得更方便吗?的确是这样!实体的网络收音机更多的是重度收听的受众群体和数码爱好者,这个话题可以留着给网友们后续探讨。

先来说说我买这款网络收音机的缘起,情怀总是容易被勾引、被消费的东西。儿时的情结,长大后来实现也未尝不是一种享受和满足。之前突然对收音机着了迷,入手了汉荣达K-603和德仕博RD1780,把玩了几天,发现我只是买了一个调频收音机,其他波段基本如同摆设,因为城市里的干扰严重影响收听。而且作为一名数码爱好者,还是喜欢更有“数码味”的机器。于是着手寻觅一款带调频的网络收音机,之后就遇到了本文的主人公。有兴趣的网友也可以进入这里搜索“WR-23D”领取优惠券购买,价格在399左右。

欢喜开箱:

包装盒没有中文,可能主要是面向国外市场的,毕竟欧美地区才有DAB数字电台

附件有一份建议说明书、合格证、一条Type-C数据线,未配充电器(个人觉得也没必要,环保嘛,数码之家的谁没几个充电头)

机器外观正面,整机设计比较“圆润”,左侧喇叭占了一半,右侧上方为液晶屏,右下方为操作键盘,与传统收音机大为不同

背面,标签显示本机为2020年11月生产,还是很新鲜的。
天线“裸漏在外”,没有与机器形成一个整体,影响了握持感,很碍手。另外要吐槽的是耳机插孔与充电插孔都设计在了背面,从使用上来讲,这是极不方便的。个人估计是上面说的为了机子外观“圆润”,无法将插孔设计在侧边。
值得肯定的是,本机采用了USB Type-C充电接口,与时俱进,传统收音机当前大多数还停留在圆口充电或Mini-USB。

另外说个小插曲,大家可能也看到了,上图螺丝孔上的保修标签被捅破了,打开纸盒的第一眼我就发现了,当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难道我买了个返修机?赶紧与卖家联系,卖家坚称机器都是未开封的,直接整箱来的货,同时承诺不影响保修。经过测试机器暂时未发现问题,那就这样吧,不影响使用就行。这也促使我有了之后的拆机。

顶部,左侧的开机键,长按开机或关机,另外三个键是收藏电台的快捷键,很方便的设计,这个顶部设计与索尼的网络收音机很像。

底部

技术参数

按键功能操作

可通过电脑浏览器来管理收音机的收藏频道或者添加频道

先查看收音机系统信息,记下IP地址,然后在同一局域网内的电脑浏览器地址栏上输入刚才的IP地址,即可打开“我的频道收藏集”,之后就可以在电脑上管理频道和添加频道了,也可以在此控制收音机的音量等操作。

常见问题处理,刚收到机器时,因为没有配置网络,造成搜索电台的时候卡死了,也无法关机,束手无策,差点要准备拆机器来拔电池了,联想到机器被拆过,当时也怀疑过是不是买到了问题机。后来就是通过同时按电源键和OK确认键来强制关机的,还好后来没有再发生此问题。

充电中,指示灯显示红色

充满电显示绿色,大家也看到了,因为插口设计在背部,为了方便我只能让机器面朝下来充电。

这里会刮手,模具的设计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另外发现右下角螺丝上太紧的话会影响睡眠倒计时键的按压。

功能试用:

开机启动画面,显示Ocean Digital LOGO

开机自动搜寻连接网络SkyTune

因为还没有进行联网,故找不到资源

进入设置选项

选择网络,增加切入点,输入你家的Wi-Fi密码就可以联网了

备注:在网络成功连接的第一时间,收音机会自动进行校时。(本机完全依赖网络时间,后面有说明)

进入网络收音机菜单

骚等片刻,精彩马上呈现。

备注:收音机在切换各功能时,会有片刻的加载时间

进入天籁服务器

可以根据国家、类型等进行选择进入

电台节目列表

也可按地区选择

央广中国之声,AAC格式,192kbps高码率,属于高保真的音质效果了,收听起来舒服不少。大多数电台都是48~64kbps

美国,MP3格式,128kbps

本机采用飞梭旋钮调节音量,非常方便,比按键或音量电位器的体验好很多,液晶屏会有进度条显示,个人觉得能显示音量数字则更佳。

FM收音机,即传统调频收音

先来听下调频广播,信号较强时会显示ST图标,表示立体声广播(STEREO),而且带有RDS功能(关于RDS),一般高端一些的收音机才有的功能。
收听时人体感应比较严重,关于灵敏度方面对天线方向比较敏感,在信号变弱时会自动降低音量。与德仕博RD1780接收对比,灵敏度会略逊一些,可以通过调整天线方向来弥补。

按右方向键,可以切换显示内容,比如时间日期

得益于大屏幕,RDS信息显示不需要跑马灯即可全屏显示,可以展示更多信息
参考与德仕博的对比: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163

收藏电台,长按收藏按键可以将电台收藏到列表里,还可以调整列表的电台顺序

睡眠倒计时功能,到设定时间自动关机

设置了睡眠倒计时,液晶屏左上角会显示倒计时剩余时间

DAB数字收音机,前些年国内有不少省市都开通过DAB广播,不过后来都关闭了。目前欧美地区可以接收DAB数字广播。

意料之中的事,搜索不到DAB数字广播电台信号,所以这个功能抓瞎了

蓝牙音箱功能,可连接手机播放歌曲(好像不能通话/因为没有话筒),与其他蓝牙音箱差不多,可惜液晶屏无法显示当前的播放信息歌曲名之类的。

UPnP媒体播放,可以通过WR-23D来播放群晖等NAS上面的音乐资源,也可以在NAS上把音乐推送到收音机

下图是搜索到了我的Win10笔记本电脑上的资源,选择后可播放歌曲

带有均衡器调节,可以根据各人喜好来调节音色

设置菜单功能1

设置菜单功能2

设置菜单功能3

日期时间设置,可以选择网络时间(自动校时)或本机时间(但是本机有BUG无法使用/见后叙)

查看系统固件信息,我这个固件版本日期是2020年12月8日的,还很新,说明厂家有在更新。

一些问题:

网络收音机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严重影响使用体验,因为需要通过WiFi来连接网络,非常耗电。同时液晶屏默认是常亮状态,也是一个耗电大户。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来关闭液晶屏常亮,以便节约电能。另外如果是在室内收听网络收音机,建议插上外接电源,避免电池过快耗尽。

进入设置菜单,亮度调节,选择省电亮度,默认为20%,我们设置为0%,即关闭背光。

设置后,效果如下图,20秒没有操作机子即自动关闭显示屏背光,经过对比,这样设置后,可以极大的提高收音机的使用时间。

另外还发现一个问题,收音机在没有联网的情况下开机,时间会归零,如下图。也就是说,本收音机在无网络时是无法用于查看时间的,测试了几次都是这种情况,我又不自觉的联想到了被拆封的保修标签,难道是问题机?之后再次联系卖家,说目前都是这样,可能会在后续版本中解决。

反馈完上面的问题没多久,下午把玩收音机,电量即将耗尽,想着让收音机自动关机,回家再充电。到家的时候,收音机自动连接了家里的WiFi,竟然自动升级更新了,当时脑子一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赶紧找充电线来充电,如果在升级过程中掉电就麻烦了!还好及时的充上了电,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在此也建议厂商在最好升级固件的时候让用户自己确认一下,或者升级时能够检测电量,防止此类可能的悲剧。

升级后系统固件版本日期变成了2021年2月1日,当时以为此次升级已经解决了时间归零问题,但是测试并没有解决,经过试用,感觉本次升级仅是补充了一些电台频道。因为没有查到更新列表,所以具体解决了哪些问题不得而知。

2个月后续又升级了一次,这次有提示(不知是否用英文界面缘故),但是升级后RDS功能丢失/不显示,时间归零问题未解决。之后又升级了一次,没有提示直接升级,RDS功能恢复正常,其他没发现改进的地方。

与德仕博RD1780收音机大小体积对比,个人觉得这个体积是很合适的,兼顾便携与性能。

拆客爱拆解:

按惯例,先祭出数码之家23合一拆客工具,本次拆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探寻一下我这个收音机到底是不是返修机?下面我们就来解开谜团。

插入工具,已经被捅破的膜,为我们扫清了整个拆机过程的一大拦路虎

开蚌,看起来整个设计结构还是比较合理的,两片屏蔽铜箔很显眼,也说明厂商比较严谨

背面布局,屏蔽铜箔占了很大一块,位于喇叭后方,有接地,应该是为了屏蔽喇叭的磁性干扰或者降低手持时的人体感应,上方为2.4G 天线,底部为接口电路板。

接口电路板,预留了圆头插孔和MicroUSB空焊盘,可以根据需求改为其他充电插头

2.4G天线,B-LINK出品?

本机用的18650电池,容量2000mAh,带保护板,2020年8月份的。另外机器各螺丝和部件都会打胶,值得表扬。

内部主体,电路板号Rev 1.4,说明是比较完善的电路了

继续拆解之前我们先拔下电池插头,防止不小心短路损坏电路

4Ω/3W喇叭,看起来冲程很高,为外磁扬声器,需要注意防磁(背部的屏蔽铜箔应该就是防磁干扰的)

喇叭直径,约4.5CM,在便携机中算蛮大的,所以本机的声音效果还不错,有兴趣的可以下载附件的MP4试听。

顶部的按键部分

电路板很简洁

音量飞梭旋钮

主电路板

既然都拆开了,那就继续了,不要停!想看清电路板全貌,需要把屏蔽铜箔拆掉,拿出我的焊台

卸下电路板上的屏蔽铜箔,这个是防止2.4G干扰收音的吧?

ESP32-D0WDQ6:32bit MCU & 2.4GHz Wi-Fi+BT/BLE蓝牙双模双核芯片模组,具有两个可单独控制的CPU内核。
ESP-PSRAM64H:乐鑫(Espressif Systems) ESPRESSIF串行外设接口64Mbit伪静态随机存储器(8MB Pseudo SRAM)。
Si4684-A10:SI4684-A10-GM SILICON LABS/芯科 4684A10 QFN48 无线电接收器芯片,集成了FM/DAB/DAB+ 无线接收功能。
NAU88C22:新唐的24bit立体声音频编码/解码器(Audio Codec)。
TP4056: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混数码之家的没有不熟悉的,可以把充电器5V电压转换为4.2V电压给锂电池充电,最大可以提供1A电流。
U8八脚IC:看不清型号,根据电路走向,个人猜测是3瓦AB类功放集成电路。
25Q128JVSQ:WINBOND华邦 128Mbit(16MB)串行SPI FLASH存储器,用于存储字库、电台频道数据、设置参数等。

~ESP32-D0WD芯片具有可扩展、自适应的特点。两个CPU核可以被单独控制。CPU时钟频率的调节范围为80 MHz到240 MHz。用户可以关闭CPU的电源,利用低功耗协处理器监测外设的状态变化或某些模拟量是否超出阈值。ESP32还集成了丰富的外设,包括电容式触摸传感器、霍尔传感器、SD卡接口、以太网接口、高速SPI、UART、I2S和I2C等。
~模组集成了传统蓝牙、低功耗蓝牙和Wi-Fi,具有广泛的用途,可以用于低功耗传感器网络和要求极高的任务,例如语音编码、音频流和MP3解码等。Wi-Fi支持极大范围的通信连接,也支持通过路由器直接连接互联网;而蓝牙可以让用户连接手机或者广播BLE Beacon以便于信号检测。ESP32芯片的睡眠电流小于5μA,使其适用于电池供电的可穿戴电子设备。模组支持的数据传输速率高达150 Mbps,天线输出功率达到20 dBm,可实现最大范围的无线通信。因此,这款模组具有行业领先的技术规格,在高集成度、无线传输距离、功耗以及网络联通等方面性能极佳。
~ESP32的操作系统是带有LwIP的freeRTOS,还内置了带有硬件加速功能的TLS 1.2。芯片同时支持OTA加密升级,方便用户在产品发布之后继续升级。

FM、DAB收音电路,左下角的两根黑线中,左侧为接地铜箔,右侧的为收音天线,天线是先接入了一颗高放三极管,可能也是本机灵敏度略微高于插卡收音机的原因。

可以看到U8这个8脚芯片被补焊或更换过了,表面被助焊剂覆盖,所以看不到型号,分析了一下电路,可能是AB类功放集成电路,同时喇叭引脚也有补焊过的痕迹,基本可以确认,这是个“问题机”,具体是在流水线上就修理的还是后来返修的就不得而知了。

继续拆面板按键,用了一块2.4英寸液晶屏

用的是常见的微动按键,不是用锅仔片好评;这面比较简洁,除了液晶屏和按键,还有一片存储器

25Q128JVSQ:WINBOND华邦 128Mbit(16MB)串行SPI FLASH存储器,用于存储字库、电台频道数据、设置参数等。
液晶屏号:FM024Q12-A,具体参数找不到,你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回帖补充

面板外壳内部,看起来还可以。左下角螺丝上太紧的话会影响睡眠倒计时键的按压(压不动)

拆机全家福

网络电台收听视频效果

调频收听视频效果

总结:

1、对于喜欢收听调频和网络收音的用户来说,这款收音机是值得推荐的,而且当前同类产品不多,可选择性少。
2、许多人关心的厂商倒闭,服务器关闭问题,这款收音机可以自行添加电台频道,应该是可以避免后顾之忧的。
3、本人碰到的“问题机”希望是个别情况,也希望厂商今后在品控这块把好关。虽然对我来说不是太在意这个问题。
4、使用EPS32通用模块来开发收音机是个不错的方案,提升了可玩性,也便于后续的功能升级和问题解决,赞一个。
5、在便携机中音质算不错,不输于同价位的传统收音机,使用的“大喇叭”应该是个重要因素,收听高码率电台比较舒服。
6、国内网络电台的播放都很流畅,初始加载在4秒钟左右;国外电台初始加载比较慢,后面收听偶尔会有停顿。
7、上面说到的Bug,音量偶尔丢失和时间归零,应该都是可以通过升级固件修复的;虽然不影响使用,期待后续解决。
8、面板上的圆盘按键手感略差,有时会误按到,操作习惯了也基本能避免。外壳模具略显粗糙,有几个小问题都是模具造成。
9、整机带着浓浓的数码味,我喜欢,连调频也支持RDS,音量控制也是飞梭,是一款名副其实的“数字收音机”。
10、待续....

根据机子的使用情况,本文后续会补充完善

补充内容 (2022-4-29 19:27):
@总捅 Ocean Digital wr-23f 网络收音机拆解,看是否有改进: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0026-1-1.html

网友:
最近参加电台节目,发现各种数字收听的方式延迟都很大,尤其是app上延迟达到近一分钟。没办法还是老老实实架天线用FM来听,这样才能在节目里抢先到。因为我这里的干扰还是很严重,只能把天线架到室外才能比较清晰收听到立体声。当然在露天的地方信号就很棒。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3331

网友A:
十多年前还比较喜欢听收音机,当时电脑上有个软件叫龙卷风收音机,效果比普通收音机短波收央广和德国之声好太多了,当时就有个想法,想有个网络收音机,那时候上网搜到国外有这样功能的机器,但是价格几千块,望而却步。现在这种收音机可能比较多了,但是没听收音机的情怀了。

网友:
手机上的app差不多具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好评,拆得很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多年前还比较喜欢听收音机,当时电脑上有个软件叫龙卷风收音机,效果比普通收音机短波收央广和德国之声好 ...

现在还在用龙卷风收音机的路过,每天早晨打开电脑就是收听调频97.5

网友:
拆机照片清晰,条理清晰,好贴!

网友:
这个机子要多少价格

网友C:
网络收音机犹豫了几次都没舍得买,用手机代替着。还是听DE1103多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络收音机犹豫了几次都没舍得买,用手机代替着。还是听DE1103多点儿。

手机听收音机非要耳机线才能收到,又不喜欢戴耳机,要是手机打开收音机就能收听该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在用龙卷风收音机的路过,每天早晨打开电脑就是收听调频97.5

难得这么坚持!开电脑麻烦,而且耗电。手机APP比较好,网络收音机可能更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在用龙卷风收音机的路过,每天早晨打开电脑就是收听调频97.5

TB上这款是倒数贵的,咸鱼上有个250出
几年前,它和国内所有电台app一起,突然所有的境外电台都被后台清掉了,现在喜马拉雅之类的,好在可以回放、和选节目听、还有语音版图书。

网友:
也许是我对网络收音机了解不够,不知道它都能收到什么特别电台,音色何如,看这内部结构就是感觉有点贵。

网友:
这价格这做工可以了,看得出厂家想做好。如果里面的线能包上泡棉更好,高端音响都有。蓝牙功能有待完善,有手机app更好。
ESP32还能开发这玩意,牛,不知屏幕流畅不流畅,分辨率一般。我觉得有人会截取固件,弄到开发板上用。

网友:
网络收音机好像是没有普及就死翘翘的一个玩意儿!无论是软件的还是硬件的一个尿性。

网友:
做工的确强差人意了,实在不值得出手了

网友:
网络收音机设计成便携有啥好处?到偏远处就废了!

网友:
我有一个品胜的路由器,它自带音频输出,刷了收音机的固件, 可以当收音机用。。原厂的固件是支持音频流, 通过手机推送播放音乐。。

去年大量库存处理, 18元包邮,  我一气买了3个, 手贱,把最豪华的一个带空气净化, 带负离子的一个搞坏了。。这个25包邮

有帖为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80400&extra=

网友:
品胜的比这个可玩性高得多。。当年18块包邮,   原厂的支持音乐推送, 音质还不错。品胜的做工很好。可以刷收音机的固件, 也可以刷打印机共享的固件。。 usb共享原厂固件就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