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elpac开关电源

楼主(2021-02-02):
拆一个elpac开关电源
elpac开关电源,相当于电源中的奥迪,
相当可靠。

墨西哥生产还是设计的
这个公司是有点自尊心的,
做产品不马虎的。

ELPAC

纹波小于2MV,
和其他开关电源的锯齿形相比,好很多

比如这个联想笔记本电源

说回ELPAC电路上也稍微复杂些。

背面

有一块竖着的电路板,上面有光耦。

这块竖着的电路板。
就是这个电源,电压是8V,不上不下,

哪位兄弟教教我,怎么把他改成12V的电源,
那样他还可以担当使命。

网友:
好象要在小竖板上改

网友:
电源文波真的好

网友A:
纹波是在电源满载的状态下测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是在电源满载的状态下测试的吗?

测的时候倒是没有带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的时候倒是没有带负载。

你带载测试应该就没那么低了

楼主:
请各路高手,这个是电压管理芯片,
估计他们公司这种产品,其他都一样,
就换这个芯片来调电压。

请各路高手知道,调节哪个电阻,
可以把电压调到12.6v
那样的话,又可以充电,又可以给12v的机器供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各路高手,这个是电压管理芯片,
估计他们公司这种产品,其他都一样,
就换这个芯片来调电压。

没有高手指点,我自己摸索着弄,翻车了,
把2.49k的电阻降下来,那么电压就上升了,
结果并联了一个3K电阻,
插上220V烧了保险丝,烧了板上的三极管5D和电阻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