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蓝牙无线自拍器

楼主(2021-02-02):
连上手机蓝牙,手动按一下,拍一张照片。

网友:
我也有个,缺电池盖

网友A:
旁边的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边的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遥控器的电源开关,遥控器不用时可以关掉电源,节省电池。

网友:
这个小玩意不贵,可以备个玩玩,有时还是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网友:
一直想把这小玩意利用起来。直接改固件令它模拟某个按键是没办法了,接到Linux上发现,每按下按键,会触发2个键,可能是对应iOS和安卓。如果连Windows没啥意义。

网友B:
隔壁老王家的,8毛一个,都没有后盖,另一家我看到价格一样,全是有后盖的。

网友(2022-03-04):
引用 网友B:
隔壁老王家的,8毛一个,都没有后盖,另一家我看到价格一样,全是有后盖的。 ...

哪里有,我的坏了不会修,现在自拍干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