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泛达电子门禁对讲机触摸屏失灵

楼主(2021-02-02):
家里的可视门禁对讲机,突然有一天触摸功能就没反应了,也没碰到也没磕到。下面的屏幕下面的触摸按钮可以按,都正常,就是屏幕的触摸功能坏了,屏幕上的箭头什么的都按不了,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是触摸屏坏了吗?要修的话只能换屏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大神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大神解决

关机!重新开机试试看,有木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机!重新开机试试看,有木有惊喜……

早试过了,把后面电源接口拔掉,重新插上,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