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步步高随身DVD的电池,怀上了

楼主(2021-02-02):
步步高随身DVD的电池,没开壳就知道鼓了,
把螺丝都顶出来了。
本来想充电试试,想想算了,别作死。
一点电压都没有了。
背面双面胶贴得挺紧。
电路还不错,好像也有平衡充,
7.4伏5千毫安时,这个大。。

网友A:
这机器看着不错。内部如何呢?

网友:
兄弟这种不叫平衡冲,只是检测下串电压,如有异常启动保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看着不错。内部如何呢?

机器没拆啊,没空弄,能用就不拆了

网友(2021-03-31):
用针在电池外皮上戳个孔,不要戳到里面的电芯,把气放光,用透明胶带把孔封住。
然后充电就可以用了,如果充不进可以绕过保护板直接电池正负极充一会,再正常充电即可。
我用这种方法让很多电池恢复功能,一般都是电池没电饿死了,容量肯定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