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有没有模仿机械钟报时声效果好的电路

楼主(2021-02-02):
用mp3模块做发现音质差 声音也不太像 就是产生类似老机械钟报时敲铃的声音要用什么办法(需要单片机控制 用单片机根据时间到点了就给报时声电路通电)但是报时声电路选了几种方案声音都不像

网友:
我就是比较喜欢踏踏踏的机械钟声音才入了钟表的坑……咸鱼80撸了一台北极星的15天钟打理了一下用了三年…半年误差3分钟左右…就是报时比较蛋疼,放卧室的话夜里还会响…声音确实很好听,不过要是追求声音的话还是赫姆勒的西敏寺钟声比较好听…电子再怎么模拟还是不怎么喜欢的…

网友A:
是duangduang声吗?这个网上有很多素材,不过想接近金属敲击声一个是物理实现,另一个就是要功放芯片,可以是数码也可以自己三极管搭建,但有二个要求就是功率要超过1W并且有低音单元。也许你可以采购一个iPhone扬声器单元。录音芯片淘宝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duangduang声吗?这个网上有很多素材,不过想接近金属敲击声一个是物理实现,另一个就是要功放芯片,可以 ...

已经用mp3模块试过了 效果不好 不像机械钟报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用mp3模块试过了 效果不好 不像机械钟报时

用mp3模块,下载好一点的声音素材,然后,加一个功放模块,推大箱子音箱不需要太大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p3模块,下载好一点的声音素材,然后,加一个功放模块,推大箱子音箱不需要太大音量 ...

大箱子音箱 放不进钟壳子里

网友:
建议你用蓝牙音箱来实现吧,不过钟估计要24小时通电,否则电消耗的太快了!!!!

网友:
那你只能试图找到机械铃铛和敲棍自己做一个了。
真实感要求很高的话,只有实物能做到。任何模拟和回放都是有极限的。
理论上用MP3模块加上足够好的音源,加一个好扬声器,其实就差不多了吧。不知道iPhone的闹钟铃声你听过吗,你觉得那个像不像?比它再好就很难了,总不能为了实现一个铃声,再整出一套HiFi系统来吧。

网友:
节拍器啊   拍子长短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