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DIY一个刷屏的东西

楼主(2021-02-02):
闲着DIY一个刷屏器。所用到的、NF555间隙定时器、5V继电器、IN4007、S8050、构成控制电路。LM1117S-1.2V、10UF16V供电减速电机。5V电源供电。刷屏笔一支。

网友A:
刷屏有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屏有啥用???

刷可以 兑现金的视频 APP

网友C:
我感觉 干这活 弄个喇叭 比电机好用,
结构更简单,更好驱动。
而且反应快,没有副作用。

网友D:
不会用软件吗?
自动点击器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用软件吗?
自动点击器了解一下

不用软件。用NF555间隙定时,划一圈大约l至2秒,停20至30秒,循环划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可以 兑现金的视频 APP

是的。各有所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 干这活 弄个喇叭 比电机好用,
结构更简单,更好驱动。
而且反应快,没有副作用。

能提供样品参考一下吗

网友C:
参考本坛 喇叭锯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43
要是会音频发生的话
用喇叭和功放就能搞定这个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本坛 喇叭锯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43
要是会音频发生的话

用喇叭这噪音不能接受。体积大还要功放。功耗也大。

网友E:
本人也有刷屏需求,lz纯物理版的方案估计耗电也不少,目前本人使用意法半导体STM3或STM8通过usb协议与Android设备通讯来实现(基于USB-HID),定时发送刷屏指令来实现,缺点是设备需要支持otg功能。

网友F:
用按键精灵录个手势,循环就行了,支持自定义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也有刷屏需求,lz纯物理版的方案估计耗电也不少,目前本人使用意法半导体STM3或STM8通过usb协议与Andro ...

这个耗电不大。接通电源一秒电机转动瞬间电流200毫安左右。间隙时耗电10多毫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按键精灵录个手势,循环就行了,支持自定义录制

按键精灵没有试过。下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人也有刷屏需求,lz纯物理版的方案估计耗电也不少,目前本人使用意法半导体STM3或STM8通过usb协议与Andro ...

这个耗电不可以忽略了

网友:
软件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 干这活 弄个喇叭 比电机好用,
结构更简单,更好驱动。
而且反应快,没有副作用。

妥妥的音圈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