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个传感器是什么型号,有朋友知道么?

楼主(2021-02-02):
想利用这上面的这个传感器,找不到型号。
线序已经搞定,读到IIC地址是0x43.
奈何型号没有,发到论坛,说不定恰好哪位朋友用过,谢谢!

就是黄圈圈里面的4脚IC。

已经试过  SHT3C  。不能读取。

网友:
貌似为天然气、一氧化碳传感器或者检测烟雾的传感器

网友:
上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数据。

网友A:
老王1群里有大佬说这个是ENS210,你测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王1群里有大佬说这个是ENS210,你测试下看看。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王1群里有大佬说这个是ENS210,你测试下看看。

知道了型号,5分钟搞定,再次感谢!!

万能的论坛!!

网友:
我没有买到这个

楼主:
当时主要是想要这个电波钟模块,结果买了4个,3个都没有电波钟模块。
单片机是合泰的,

最后没想到温湿度传感器能用上,也算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