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日本爱华磁带随身听拆解,型号:AIWA JX609

楼主(2021-02-02):
日本爱华aima随身听,型号:JX609
随身听的正面,我通过外接2V DC的直流电源,机器能正常通电工作
磁带部分由于皮带断了,所以不能测试功能是否正常
打开收音机模式,AM/FM都能调整频率,但耳机里面没有声音,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收音频率可以正常调整

拆开后盖,可以看到整个电路板

右侧的电池仓,就没有了

通过排线连接
想要拆下线路板,或者更换皮带,就必须焊下这些排线

脑残的设计

IC

IC之二

IC之三

电路板背面,元件不多

电路板很薄

磁带机芯,
电机也是很薄的

电机是有四根线的

这款随身听感觉做工还可以,可惜不能测试其它的功能

网友A:
所有电解全部更换 同时检查相邻过孔的通断

网友:
做工真的不错

网友B:
没声音检查下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解全部更换 同时检查相邻过孔的通断

耳机里面有基本的响声,但是没有收音机的节目声

可能功放电路是好的,是其它的电路损坏了

得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这个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中端机型了

用料还是可以的

机芯的质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声音检查下电位器。

应该不是电位器的问题,是其它电路的问题

网友C:
鬼子做的电路板看起来像工艺品

网友:
学生时代的回忆啊!

网友:
回忆满满的小卡带随身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鬼子做的电路板看起来像工艺品

这做工,国内一直在模仿,从未超越

网友:
有个松下的出掉吧

网友:
看看电容有无漏液,爱华漏液通病,要换,各个开关清洗。电机是无刷的,比当时国内有刷的省电多了

网友D:
我拆过619,电容漏液,底下的印刷电路都腐蚀了

网友:
先换电容,然后去找服务手册,从前置功放开始一步一步的查,基本上能搞定。
原件坏的概率很小,一般都是线路板被电容漏液腐蚀,造成断线,只要心细,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拆过619,电容漏液,底下的印刷电路都腐蚀了

好的,抽空我试一下,不过,修复后意义也不是很大

手上有几台其它的收音机,这款随身听,也没有原装的电池盒,使用起来也麻烦

大机率是修好后吃灰

网友(2021-05-22):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解全部更换 同时检查相邻过孔的通断

朋友过孔怎么检查啊?

网友:
都快古董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解全部更换 同时检查相邻过孔的通断

误导!这个机器和J303MK3基本一样,不需要换电容,无声大概率就是开关坏

网友:
具体可以参考我的帖子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