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带风扇主动散热的MR16灯杯,输入电压12V AC/DC

楼主(2021-02-02):
带风扇主动散热的MR16灯杯,输入电压12V AC/DC

灯杯尺寸小,功能比较强大,内置一只风扇,

上半部分是塑料的,下面是铝散热器

灯珠面是透镜

里面的风扇
AVC品牌的

小风扇

MR16灯杯的电源,尺寸都比较小,由于已经固定好,就不方便拆出来了,只能拍照片

灯珠就是一颗方形的COB灯珠
里面有六颗芯片,灯珠的电压是18V DC左右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有六颗芯片

拆出灯板,看尺寸可以用于手电上面啊

不知道这颗灯珠是哪家的

灯板上有个六角星的小标记
这个应该是基板厂的标记

铜基板的
有做手电的基因

配一只电子变压器,总输入功率近10W
灯杯的功率,应该有8-9W左右

色温3000K的,显色指数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A:
改啊,就是得配几节电池呢

网友B:
 这个结构,成本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啊,就是得配几节电池呢

可以用升压方案的驱动电源啊

也很好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成本不低。

这个算是有肉的灯杯了,成本应该会高一些的

网友:
高端货啊,用AVC风扇不会太差,再看板子厚度,不错不错。

网友C:
风扇堵转的话,玩完

网友D:
看上去功率不小,只是得需要过热保护,万一风扇不转能降低灯具亮度。

网友E:
几年前囤了几十个飞利浦  7W  10 W的这种灯头,  还是可调光的,  5- 12V 范围直流供电都行  ,DIY成移动电源 照明系统 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堵转的话,玩完

这种小风扇质量比较好,短时间内挂的可能性不大

灯具产品,保修时间也就两到三年

挂了再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功率不小,只是得需要过热保护,万一风扇不转能降低灯具亮度。

风扇挂了,这个灯泡很快就会损坏了,

高温降低输出电流,也只是权宜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年前囤了几十个飞利浦  7W  10 W的这种灯头,  还是可调光的,  5- 12V 范围直流供电都行  ,DIY成移动电 ...

飞利浦的这个系列MR16灯杯,在行业内算是很不错的产品了

价格也是非常高的,质量很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