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测下SM3281c,顺便猜一下只支持2ce的原因

楼主(2021-02-02):
到手几片sm3281c的板子,双头的。

有听说过3281c是3281L的阉割版,只支持2ce,到手后发现,c和l的封装是一样的,都是QFN48

那个人猜测,c版本只支持2ce颗粒,然后支持typec接口,可能就是拿部分针脚来支持typec协议了。

下面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只支持2ce?

找了颗3ce的颗粒焊上

上量产软件看看

正片工具和黑片工具,都是“溢出”的状态。

找了颗2ce的L06B颗粒焊上看看?

ce显示正常。

量产成功。

测下速度:

熟悉的性能和跑分,看来不管是3281c,还是3281l,或者3281N,性能是一样的。

完结!

网友A:
8个CE屏蔽掉6个。两个CE能干活,多一个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个CE屏蔽掉6个。两个CE能干活,多一个都不行。

还是朱总观察仔细

网友B:
还有大树家的更奇葩的3281C,只能单贴1CE,或者1+1CE,也不知道3281上TOSP有什么用,只能用黑片工具的东西,TOSP的正片工具一直也不放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大树家的更奇葩的3281C,只能单贴1CE,或者1+1CE,也不知道3281上TOSP有什么用,只能用黑片工具的东西 ...

3281上TSOP是专门给贴牌厂用的
最恢复时,TSOP配3281很多
什么片大家都懂
反正这个不是很适合DIY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81上TSOP是专门给贴牌厂用的
最恢复时,TSOP配3281很多
什么片大家都懂

有几个B0K黑片,贴到3281上用黑片工具开出来写入还不如安国

网友:
这种双口后期应该会变成必须吧,高速大于10G的接口速度的也就C口能跑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大树家的更奇葩的3281C,只能单贴1CE,或者1+1CE,也不知道3281上TOSP有什么用,只能用黑片工具的东西 ...

沃日,我还以为这玩意支持双贴2ce,我还买了三块,现在只能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沃日,我还以为这玩意支持双贴2ce,我还买了三块,现在只能吃灰了

吃什么灰,几块钱的东西至于那么伤心吗?何况3281是专门为tlc设计的,4k的速度tlc比mlc快,单颗粒1ce的64gtlc满天飞,双贴128还不够用吗?

网友E:
这个typec能跑3.0速度吗?3281 + L06B,2CE、4CE写入速度没啥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typec能跑3.0速度吗?3281 + L06B,2CE、4CE写入速度没啥差别

可以跑3.0速度,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