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0元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1-02-02):
如此简单 简单就是美,这种充电器给电池充没问题吧 5v供电,刚试了一下一节18650充了3个小时。不知道为啥每个充电口的电压都略微不一样,0.几伏差别,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能改5号7号电池充电吗?

网友A:
老司机带带我。我要上车。。。

网友:
只是说能用,类似的我父亲买过,以前金属导轨耐用些,后来变成塑料导轨,电池不能反接以免烧芯片。

网友B:
看线路,不就是四个4056做的嘛,换成4056X,就能防反接了

网友:
需要个5伏3—4A输出的大功率充电头…

网友C:
10块钱,4口锂电池充电器,壳子好点还是不错的,玩手电不用一颗一颗充电池,注意散热,要一个5伏4安电源才能喂饱

网友D:
可惜只支持锂电池,要是能支持1.2v的电池应该会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带带我。我要上车。。。

用红包少了4元 原价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块钱,4口锂电池充电器,壳子好点还是不错的,玩手电不用一颗一颗充电池,注意散热,要一个5伏4安电源才 ...

单个芯片有1a输出?  我看壳子上写的总共才1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只支持锂电池,要是能支持1.2v的电池应该会更好点

是啊  我也在想这么改造一下  可惜小白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线路,不就是四个4056做的嘛,换成4056X,就能防反接了

搁不住啊 这货是4056? 那岂不是一个就能有1A的输出

网友:
这种还是算了吧,急死人

网友:
锂电池专用充电芯片,不是你说改就能改的,这要是改造,不如再买一个充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