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老镜前灯拆解,換松下LED灯芯

楼主(2021-02-02):
爸妈家的镜前灯坏了几年了,一直想修理下,老灯用料不差, 外壳电镀工艺到位,一点锈没有, 灯罩居然还是双层玻璃的,外面透明玻璃管,里面磨砂管。 以前囤的是群里半价的松下半圆形灯片,塞不进去, 刚拿了松下长条型的 LED和驱动电源 ,马上DIY 換芯,说是首尔颗粒, 1个驱动电源带 2串,估计 8W不到,颗粒发光对着磨砂灯管,不刺眼,山寨 DIY,献丑了。第二天找同事要了一张PET薄纸,加在玻璃管中了,看不到电路板了,完美,哈哈

网友A:
为什么不塞到磨砂玻璃管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塞到磨砂玻璃管里面?

两个灯片背靠 背可以塞进去,但夏天怕散热出问题,就这样向下盖着,细磨砂玻璃管起到散光板的使用,效果也不差,关键是散热会可靠很多

网友B:
我的镜前灯坏了后,坛里优惠购有那个宿舍酷毙灯,5V驱动的,找一个不用的500毫安充电头,拆掉外壳,装在镜前灯底座,连通线路,亮了,真香,5元不到就搞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镜前灯坏了后,坛里优惠购有那个宿舍酷毙灯,5V驱动的,找一个不用的500毫安充电头,拆掉外壳,装在镜 ...

我有你说的这种,,欧普的 10元不到,,关键是亮度差一点点  , 5W 不到 ,发光面积小一点,而这个发光面积要大点, 功率也大点 , 关键是有DIY 的光趣

网友C:
淘个几块钱的T5一体灯60公分的,把里面的灯板驱动拆出来,装到你原来的灯管里,外观不变。我是把原来灯的放一边了,一体灯装两条长条的铝板直接挂镜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个几块钱的T5一体灯60公分的,把里面的灯板驱动拆出来,装到你原来的灯管里,外观不变。我是把原来灯的放 ...

用这种灯芯品质 也许会好一点点 ,心理安慰

网友:
用这种灯芯品质 也许会好一点点 ,心理安慰

网友(2021-03-11):
这软件回复人居然还要币,雷克沙c20m总共也就三四家再卖,价格几乎都差不多,你要是想要我咸鱼有个双贴3281的,128g正片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