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一“宝”在手,出门充电不发愁(ORICO FIREFLY-OLV30)

楼主(2021-02-02):
充电宝作为出差旅行必备的神器之一,消费者对充电宝的需求一直是容量越大越好,但是出于安全要求,大部分充电宝的容量被限制在了20000mAh以下,所以市面上充电宝容量能够达到30000mAh的少之又少,不过这次我拿到的奥睿科FIREFLY-OLV30充电宝,其电池容量达到了普遍消费者理想中的30000mAh,而且还支持多种快充协议,可以满足不同的设备同时充电,简直是一“宝”在手,出门充电不发愁。

包装
首先来看看这款充电宝的外包装,奥睿科FIREFLY-OLV30充电宝整体风格还是延续了奥睿科的基因,但是配色方面略有差异,由之前的蓝白配色方案转变了成了绿白配色,不过包装盒的文字排版方面并没有较大改动,包装盒正中央依旧还是产品渲染图,从渲染图中可以看到这款产品应该有两个配色。

包装盒顶部是奥睿科的LOGO标识——ORICO,以及产品名称和产品型号,在产品名称和产品型号下方用简短英文标注了这款充电宝的产品卖点。

在包装盒底部是产品卖点简述:支持两个USB-A口、支持快充、智能识别、多重保护等。

翻到包装盒的背面可以看到产品规格信息,其中有产品名称、产品型号、产品材质、产品颜色、表面工艺、电池容量、额定容量、输入功率、输出功率、产品尺寸等信息。

在包装盒的侧面同样标有产品卖点简述,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外观
仔细倒腾一下包装盒,就可以发现除了奥睿科FIREFLY-OLV30充电宝主机外,还标配了一根Micro—B数据线,以及说明书和感谢卡,对于充电宝功能单一的产品来说,说明书其实就是一个摆设,大部分用户开完箱就会随之丢弃。

从刚刚包装盒上的渲染图可以看到这款充电宝一共有两个配色,没错,这次我拿到的便是典雅蓝版本,在售的还有一款象牙白,个人感觉象牙白有些不耐脏。充电宝整体采用了皮革纹理工艺处理,材质为具有防火阻燃性能的ABS+PC。

充电宝底部是凸刻的奥睿科LOGO标识,用手摸上去凹凸感十足,以及皮革纹理的机身,也具有一定的防滑性,使其握在手中后也不会轻易滑脱。

机身顶部有一个电量指示灯,用户可以指示灯格数判断充电宝的剩余电量,其中1灯亮表示充电宝还有25%的电量,2灯亮表示充电宝还有50%的电量,3灯亮表示充电宝还有75%的电量,4灯亮表示充电宝还有100%的电量。

在接口方面,一共有四个接口:USB接口×2、Micro-B口×1、Type-C口×1,每个接口的的充电功率都在接口下方做了简单标注。

如果用户想要了解关于充电功率更多的介绍,可以在充电宝底部的信息参数表看到每个接口单独使用时的充电功率或各个接口组合使用时的充电功率。

接着翻到充电宝的侧面,可以看到整机唯一一颗物理实体按键,用来启动充电宝,不过当把需要充电的设备接入奥睿科FIREFLY-OLV30后,充电宝会自动开启充电无需再按压开关按键。

体验
轻按电源开关键便可根据电量指示灯进行电量判断,在无任何设备接入的情况,指示灯都呈白色常亮。

首先测试的USB2口的充电功率,官方给出这个口的最大充电功率为18W,在实测时,采用了支持18W快充的联想手机进行测试,其充电功率只能达到12.8W左右。

而官方给出USB-1口的最大充电功率为18W,当给上述同样的手机进行充电时,其功率只有4.56W。

然后使用OPPO Find X进行了相同的测试,其中USB2口给Find X充电时,功率为9.6W左右。

而USB1口给Find X充电时,功率为9.4W左右,两者功率似乎差不多。

最后又用C to C转接线对Type-C口的充电功率做了测试,官方给出这个的最大充电功率为18W,其中给Find X充电时,功率为9.3W左右,与USB1、USB2口的充电功率没有差异。

最后一项是测试给充电宝充电时的功率测试,其中只有Micro-B口和Type-C口为输入口,当使用Type-C给充电宝充电时,充电功率为10.25W。

使用Micro-B口给充电宝充电时,充电功率为11.52W,稍微比Type-C口的充电功率高一点。

总结
经过一周多的使用,发现这款奥睿科FIREFLY-OLV30充电宝的电池容量可以算是市面上充电宝电池容量之首,Type-C和USB安卓双向快充,两输入三输出设计使其支持多台设备同时在线充电,单口使用时在实测中可以维持13W左右的功率。据官方介绍,多口同时使用时,其充电功率不会超过15W,由于时间关系,这里没有测试多口同时给多台设备充电时的功率。奥睿科FIREFLY-OLV30充电宝主机机身采用了皮革纹理处理,在做到防汗渍防粘手印的同时还增添了不少耐磨性。在充电方面,电池容量足以支撑OPPO Find X循环五次充电,不过其支持12W和18W充电功率,在OPPO Find X实测过程中,只能达到9W左右。当然这可能是因为OPPO私有协议的原因,苹果和其他安卓手机可以达到18W的快速充电。在安全性方面,奥睿科FIREFLY-OLV30具有重重保障:过充保护、过放保护、温度保护、过压保护、短路保护、过流保护,所以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完全不必担心安全问题。

网友A:
电池容量30000,额定容量18000,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容量30000,额定容量18000,什么鬼?

电池是按照电压3.7V  放电对应的容量,  ,,, 额定按照5V输出电压标称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