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在油兔上看了好一会儿评测视频~好家伙,这些人哪里来的勇气做视频的?

楼主(2021-02-02):
感觉95%都是抚摸控啊。。。关键点都没有,完全都是参数党~尤其是钻和批...关心的只有力气大不大~批的话~弄一堆长自攻在那里比速度,电钻对比就开孔。。。其实我觉得吧,电动工具尤其是批和钻,一定要趁手,手感好坏因人而异,这个很重要。重心位置,手柄大小,很影响手感的。还有就是比如大扭矩电钻,有没有带安全离合很重要~而不是一味的比扭矩,自己开孔扭到过一次,朋友去冰钓好像手套和钻粘一起了~手指直接扭骨裂~

网友:
横向比较可不就是比数据,比力量大,那还能咋比呢?比谁力量小,比谁趁手?比谁趁作者的手?干活的也没时间录视频啊,兼听则明,多听听多看看呗,有视频总比没的强

网友A:
这就是直观对比啊,能钻多少颗螺丝,钻多深。要看真正业余做手工的用户,一般也会有自己的看法,视频可能很粗糙,没有完全展示产品。拿厂商产品念通稿的,看看就好,虽然视频做得好。至于你说的安全设计,可能要资深用户才会试。

楼主:
也是~工具人没时间评测~不过真要干活的话,还有就是东西好不好用~夏天的时候吧,自己盖了个彩钢瓦的雨棚,在亲戚单位借了米沃奇的冲击批,要多难用有多难用,可能也是用的不多,手生有关系~好多都打滑丝了~还有手柄太粗了。。。累~上个月做阳光房,买了牧田171~这个友好,上手三个螺丝就稳稳的了,就是太重了。。最近换了薄电,感觉手感起飞了,,和801有的一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直观对比啊,能钻多少颗螺丝,钻多深。要看真正业余做手工的用户,一般也会有自己的看法,视频可能很 ...

安全真的很重要啊,角磨机和大功率的钻是真的必须要有安全离合。。我碰到好几次了~角磨机一般人用的少不说了,电钻这尼玛,只要开个孔,,就常规30牛米的12V小钻,扭到都生疼。。

网友:
手感太主观了每个人手都不一样评测了也没太大参考价值。反正老外那边市场发达,去市场亲自试试,网购买回来也能无理由退货,没必要评测手感。

网友:
对比测试比的就是这些直观数据,至于你说的什么安全保护,握持感,更多会出现在单工具上手视频里,而不是对比,对比加入这些内容会被喷墨迹的

网友B:
每个人手大小都不一样,手感有什么用,不比扭力和续航,比什么?

网友:
至于手柄大小,你看下结构就能知道大概了,电池在把手里面的,肯定大,还有那些推荐16v的产品,四节18650握在手里还能有啥好体验………

网友:
早两天在B站刷到一个视频,标题国产顶级锂电钻开箱评测,说的是大有5283,通篇槽点。
对着纸盒念参数,一本正经说最大扭矩慢档120牛米快档55牛米。
拿一块长宽差不多20㎝的装修大芯板,手按在桌面上用支罗钻打孔,木板下面直接就是块桌布,实力演绎如何作死。
看到这里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才叫什么人都敢做评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是~工具人没时间评测~不过真要干活的话,还有就是东西好不好用~夏天的时候吧,自己盖了个彩钢瓦的雨棚, ...

个人使用感受、手感牧田111的好、使用效果得伟801方便、快换头、环型灯、所以现在用得伟、米沃奇最先入的坑,现在已经弃坑、不评价,让喜欢的人去喜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是~工具人没时间评测~不过真要干活的话,还有就是东西好不好用~夏天的时候吧,自己盖了个彩钢瓦的雨棚, ...

你的操作方法有问题。。我用10年前京东69块的山寨螺丝刀+张大妈白嫖的东芝有线钻盖自己的大车库爽得很

网友:
这都算好了,我在淘宝见过有人评测曲线锯把锯条装反拉着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人手大小都不一样,手感有什么用,不比扭力和续航,比什么?

手感确实因人而异,扭力测试也能更直观的体现机器的性能~不过~如果要测续航,我感觉要把满电电压,到放电后的保护电压测一下,还有电芯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使用感受、手感牧田111的好、使用效果得伟801方便、快换头、环型灯、所以现在用得伟、米沃奇最先入的 ...

111我没有。不过171我用5串电芯后,手感很起飞了,如果拧彩钢瓦,就那种薄铁皮之类的,171好用,801需要熟练工。801我现在当电动螺丝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操作方法有问题。。我用10年前京东69块的山寨螺丝刀+张大妈白嫖的东芝有线钻盖自己的大车库爽得很 ...

批和钻不一样的啊~~~拧六角自攻螺丝~如果用钻的话,很累的

网友E:
手感你首先得知道个大方向,欧美人手一般大些,手柄粗些,牧田等更适合亚洲人,手柄细些,握的舒适直接影响你的手感,这也是4节电池的电钻不太受人待见的原因,太粗,不过就图省地方,用着也无妨。再谈啥重心,还有安全有些是个人使用习惯问题,自己有没有安全意识,工具只是个工具,不代表他安全与否。幸福感还是个对比参数,手拧螺丝数年,别说给你个一般的电钻电批,就是山寨也是幸福满满。

网友F:
请问你所说的安全离合是什么意思?20包邮的锂电钻都带离合的,何况这些国际大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所说的安全离合是什么意思?20包邮的锂电钻都带离合的,何况这些国际大牌。 ...

别闹~~知道我说啥,就别挑字眼了。防扭啊~现在20块的电钻都有这个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感你首先得知道个大方向,欧美人手一般大些,手柄粗些,牧田等更适合亚洲人,手柄细些,握的舒适直接影响 ...

冲击批基本都是安全的~电锤,角磨机不带防扭,就是卡死停机~我是真不敢用啊~如果用电钻开大孔的话,尤其是穿透的深孔,不带防扭,大功率的电钻,带手柄都有可能抓不住。不过确实,开孔器应用范围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