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MacBook Pro不开机维修,更换充电IC解决

楼主(2021-02-03):
接修邻居的一老款MacBook Pro,故障现象为不开机,插充电器显示绿灯不显黄灯,不充电。据说坏了半年多了。。。

拆机检测公共端电压也只有3.86V,正常应该12V左右

此款笔记本据说有个通病,充电IC或其一个0欧姆电阻易损坏,测试了电阻是好的,直接更换充电IC,公共端电压也恢复了近12V,忘记拍照了

老款笔记本用小于85W电源适配器不能直接开机,须有电池才可以,原机的电池因长期未充电也彻底损坏充不了电,更换新电池恢复正常开机及充电

网友A:
电池不检修了吗

网友B:
ISL625淘宝有卖么?听说一些新型号的充电IC买不到

Mac上跑Windows,不知道体验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L625淘宝有卖么?听说一些新型号的充电IC买不到

Mac上跑Windows,不知道体验如何 ...

ISL6259一大把,几块钱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检修了吗

10来年的电脑电池还有修的价值么??

楼主:
电池拆开看了,就扔了,毕竟10来年了,寿命也终了

网友:
感觉是A1278,二代i5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来年的电脑电池还有修的价值么??

可以试一下 看看 有的电池还行,有的废了

网友C:
我有个17年 macbook 12 不开机 ,type c 充电器 能够检测到 接上了, 但充电电流为0  充电电源为5.2  是不是也是这个类似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下 看看 有的电池还行,有的废了

电芯本身还有电,上面的保护板坏了,无法充电及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17年 macbook 12 不开机 ,type c 充电器 能够检测到 接上了, 但充电电流为0  充电电源为5.2  是不 ...

有可能是充电IC坏,具体要检测

网友D:
Mac装Win7,毫无果味。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c装Win7,毫无果味。

确实无果味,顾客自己买时找人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L625淘宝有卖么?听说一些新型号的充电IC买不到

Mac上跑Windows,不知道体验如何 ...

mac装win...性能损失一大堆
一看就是买了装*用的

网友:
一看就是买了装*用的+1,看到过好些人都是如此

网友E:
MAC的windows就是香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C的windows就是香

MACBOOK装windows运行慢,不爽,但很多人用不习惯MACOS

网友(2021-04-01):
引用 网友B:
ISL625淘宝有卖么?听说一些新型号的充电IC买不到

Mac上跑Windows,不知道体验如何 ...

星巴克叫一杯咖啡坐一天的体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MACBOOK装windows运行慢,不爽,但很多人用不习惯MACOS

就如楼上好多人说的,就是用来装X的,特别是到星巴克叫上一杯咖啡,偶尔喝一口偶尔敲一下键盘的。同样的价格直接上其他品牌的笔记本,可得性能更高的机子。

网友(2021-07-26):
我的是15年之前的mac  pro,i7,8G,256ssd,感觉现在的问题是机器右侧的USB口不能用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磁性电源接口,真不耐用,坏了几个T字头了,这几天经常接触不好导致电源接口高温,造成本子上的底座损坏,
我准备把电源接口改到1,改到雷电2接口,不方便的就是还要买雷电2公头;2,改到不能用的在右侧的USB口,不方便的就是要飞5条线到电源接口的位置,不知可行?

老师们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