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Plus无触摸通病故障维修

楼主(2021-02-03):
iPhone 6Plus摔过后触摸不良,屏幕顶部闪白条,偶尔能有触摸下

拆下主板,用快克861热风枪焊下黑触摸IC

对触摸IC M1脚进行飞线(左边数起第二脚),打上绿油,重焊黑触摸IC

装机测试,触摸恢复并进入系统

网友:
这个机子运气比较好,我之前的那台6P也是重摔了变成这样,CPU拆了飞了一条线才搞定,修了好几百块钱。用到电池坏直接换了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