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S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2-03):
iPhone 6S不开机,检测电池是好的,第二端电压VCC MAIN有短路,主板问题,开干

用松香大法发现下图一个小芯片发热,拆下后仍然短路

继续对此网络相关的零件熏上松香,直接对其加电1.8V,发现CPU旁边的C3386熔化了,抠掉此电容 ,焊回那小IC,短路消失

再看看VCC Main的点位图

完美修复不开机故障

网友A:
都不知道点位图哪里找,

网友B:
突然來的修机大神 三连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点位图哪里找,

我有  点位图  最新的X以后的点位图就没有了     用软件直接可以就可以打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有  点位图  最新的X以后的点位图就没有了     用软件直接可以就可以打开 ...

点位图怎么才能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怎么才能有呢

回头我传网盘共享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点位图哪里找,

某宝买

taobao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來的修机大神 三连发?!

发过好一些帖子了,只是你没去看而已

楼主:
日常很多简单的换屏换电池等维修就没有发论坛了,发的一般都是要动风枪的维修

网友:
脑:嗯!我学会了,
手:我还不会呢。

网友(2021-04-05):
好手艺,这个区平时看的人少,都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头我传网盘共享你们

留名静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