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TEAN SM2258XT SSD跳线求助

楼主(2021-02-03):
30G固态  有几个。想扩容把2个拆了弄成1个

四贴 ,下面俩贴不能识别到ID   R3  R5拆下来  贴 R4  R6也识别不到

还需要跳哪里吗?

网友:
看掉点,明明没有焊好,
拖平再植球而且不是写了r3,5
                  r4,6
                   跳电阻啊

网友:
短接了没,有短接没识别就重贴一下颗粒,还不行就是吹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掉点,明明没有焊好,
拖平再植球而且不是写了r3,5
                  r4 ...

确定焊好了 R3.5也跳成了 R4.6  下面俩个就是识别不到。

网友:
合并盘/首先颗粒都一样么/颗粒贴反了没有/颗粒贴的位置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焊好了 R3.5也跳成了 R4.6  下面俩个就是识别不到。

大S真不好说,打磨?先开一半试试,或者换位试试。

焊盘都被你搞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