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雪弗兰SUV车钥匙耗电快维修案例

楼主(2021-02-03):
深圳朋友寄修的雪弗兰车钥匙,说是在洗衣机里洗过,自己拆开吹干过,但耗电快,换新电池后用不了多久就没什么电了

拆机发现主板两个IC均有腐蚀痕迹,PIN脚间也有些腐蚀物

拆下两个IC清洗干净PCB

焊回此2个IC,用洗板水洗净

主板正反两面高清照

用稳压电源串电流表测试待机正常电流为5uA

换个新电池,3.23V,完美修复,又为朋友省去千元左右配原厂钥匙。

记得我2018年去深圳大众4S店配了把大众车钥匙,花了我975块(375钥匙材料费+600匹配费),4儿子就是坑啊,等了整整1个月才到货原厂钥匙

网友A:
重点是你的行车记录仪DIY的电子放大镜,真心不错,我怎么没想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你的行车记录仪DIY的电子放大镜,真心不错,我怎么没想到。

楼主有发DIY放大镜的教程吗?

网友:
这个放大镜真心不错

网友C:
这钥匙5个按键都是啥功能啊

PS 电子放大镜真心不错

网友D:
很清晰,只要不是失去功能都可以这样修复吧

网友E:
去年在淘宝上配过一把车钥匙,带感应无钥匙进入的,280块钱,拍齿发给他,钥匙号发给他。
发过来一把开好齿的钥匙和一台匹配的机器,打电话手把手教你自己匹配,匹配好之后把设备给他发回去就行了。店铺很专业,哪一步提示什么都知道,也知道匹配过程发生的情况处理方法,还是很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发DIY放大镜的教程吗?

电子放大镜在某宝买的,70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年在淘宝上配过一把车钥匙,带感应无钥匙进入的,280块钱,拍齿发给他,钥匙号发给他。
发过来一把开好齿 ...

某宝的钥匙做工没原厂的好,用是可以用,原厂配钥匙只要行驶证,不需要钥匙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清晰,只要不是失去功能都可以这样修复吧

只要加密芯片不坏都可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钥匙5个按键都是啥功能啊

PS 电子放大镜真心不错

实际用到的只有3键

网友(2022-06-08):
太专业了,这摄像头确实比我用显微镜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发DIY放大镜的教程吗?

100多元买个笔式摄像头,配个显示器就行。

建议买模拟输出型的,优点是画面无滞后,缺点是需要单独配具备模拟输入的显示器。
USB口的也行,插计算机、手机上就能用,但显示活动画面时有滞后。

还有更便宜的,几十块钱的、带线的、USB口摄像头,修车时能当“内窥镜”用,从火花塞孔塞进去,能看气缸内的状况,查积碳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