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硕 ZC554KL_Bootloader解锁_刷TWRP_Root 方法

楼主(2021-02-03):
华硕手机,型号 ZC554KL,
有坛友需要删除内置系统软件,
所以在这里提供出来,

华硕 ZC554KLootloader解锁_刷TWRP_Root 方法.

( 从开始解锁 bootloaer ,到刷 SuperSu 完成,这之间,绝对不要重新开过机 )

*** Bootload Unlock ***

    1. Reboot to bootloader by pressing power + vol up

       ( 进入bootloder 模式后,用数据线连接好手机和电脑,电脑进入命令行 adb 模式 )

       ( adb 模式 下,输入命令 )

    2. Type fastboot command " fastboot oem get_unlock_key " then press enter key

    3. After that type " fastboot oem unlock-go "then hit enter again

      ( 虽然这个步骤,执行后结果,显示是 fail, 但实际上,已解锁成功了 )

    4. Check the bootloader status by rebooting to bootloader back using command " fastboot reboot-bootloader "

*** Flash TWRP ***

    1. Bootload 解锁成功后,手机已自动重置双清了,可以直接继续刷入 TWRP

       ( Bootload 解锁成功后,自动双清后,绝对不能重新开过机,直接在 Bootload  模式刷入 TWRP,

         也就是说,双清后,绝对不能开过机,只要一开过机,谷歌安卓系统,就会执行"加密设备" 动作,

         内置储存的容量,就会变成 0 ,那 TWRP 就会刷不进去了.)

    2. 先将要刷入的 Zenfone recovery 专用档,"twrp.img" 放到 c:\adb\ 里面,

       在 Bootload  模式下,输入以下命令

       fastboot flash recovery twrp.img

       fastboot boot twrp.img ( 就进入 TWRP 了 )

*** 备份 Asus Stock Rom ***

    1. 进入 TWRP后,先备份 Asus Stock Rom

       备份时,先在 TWRP 内,查看备份位置里面的内置储存的容量,

       是否为 0 ,若是 0, 就表示设备已加密,不能进行备份动作,

    2. 必须先在 TWRP 内,执行双清一次后,TWRP 重新再进入一次,

       再次查看内置储存的容量,变成不是 0 时,

       就可以开始备份 Asus Stock Rom 了.

*** Root ***

    在 TWRP 下,手机用数据线连接好电脑,

    将 SuperSU 卡刷包 SR5-SuperSU-v2.82-SR5.zip,

    拷贝到手机内置储存, 用 TWRP 卡刷方式刷进去后,

    手机重新开机,就是 root 状态了。
---------------------------------------------------------------------------
    ( 安卓7.0以上系统,手机 -> 设置 -> 安全 ->

      1. 屏幕锁定方式 -> 里面的锁屏密码,必须设为 " 无 "

      2. 指纹 -> 指纹密码功能,也必须关闭

      3. 加密设备 -> 必须是"空白",若是显示是"加密"就不行

      否则,进入TWRP后,TWRP无法解密和读取"内置储存",

      内置储存的容量,会显示 0 MB )

楼主:
SuperSU 卡刷包 SR5-SuperSU-v2.82-SR5.zip

百度搜索一下,
网上有,应该可以下载到.

楼主:
补充一下,
我买了三支ZC554KL,
其中二支,Root成功后,
直接在系统內,可以删除內置系统软件,
但是有另外一支,Root 成功后,
仍然无法删除內置系统软件,
因为system 分区,还是被上锁了,
不过沒有关系,可以进TWRP,
掛载 system 分区后,进入命令终端,
输入 rm -rf 要删除的文件名,
就可以精简掉系统內置软件了。

网友A:
华硕还做手机???卧槽,打人硕开始做手机了,性感话说rog,在线打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还做手机???卧槽,打人硕开始做手机了,性感话说rog,在线打人?? ...

你才知道吗?
华硕做手机很长时间了,开始在中国大陆没啥市场,出了个ROG手机后才在大陆稍微出名。。。

网友:
我的手机到了
加密设备 -> 必须是"空白",若是显示是"加密"就不行

可是我的显示是已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才知道吗?
华硕做手机很长时间了,开始在中国大陆没啥市场,出了个ROG手机后才在大陆稍微出名。。。 ...

NB啊,打人硕竟然还做手机,没想到没想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
我买了三支ZC554KL,
其中二支,Root成功后,

为什么要买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买三个?

因为华硕在台湾,
是一线品牌,
品质肯定是不错,
而且八核心CPU,
再加上是用高通第五代GPU,
才100多元,真的太实惠了,
所以忍不住,多买了二支,
当做备用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华硕在台湾,
是一线品牌,
品质肯定是不错,

楼主好,我这种情况敢搞不?
加密设备 -> 必须是"空白",若是显示是"加密"就不行

可是我的显示是已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我这种情况敢搞不?
加密设备 -> 必须是"空白",若是显示是"加密"就不行

没事,你就进入官方recovery,
做一下双清(wipe data&factory)之后,
就自动解密了,直接关机后,
再按音量加及电源键,进入bootload模式,
数据线连电脑,开始直接进行
解锁,刷TWRP,刷 SuperSU.zip,
这之间,千万不要开机进系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事,你就进入官方recovery,
做一下双清(wipe data&factory)之后,
就自动解密了,直接关机后,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

华硕官方有出 ZC554KL 解锁软件,给你叁考。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Lo3gSDrfw4OE4m-l8r2gA 密码:10u0

网友E:
我刚去看了一下,睾痛450能干啥?3+16基本就装不了几个软件,而且华硕系统超难用,杀后台严重。一百多买红米note3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去看了一下,睾痛450能干啥?3+16基本就装不了几个软件,而且华硕系统超难用,杀后台严重。一百多买红 ...

我们买的都是,
高通435 ,3+32G  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买的都是,
高通435 ,3+32G  的。

我的华硕平板,3G内存实际可用1.5都不到,软件监测,超过了就杀后台。一个浏览器和迅雷相互切换都不行,时不时就杀掉一个,实际可用储存8G,现在连一个王者荣耀都装不下,……王者荣耀全新安装都8G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华硕平板,3G内存实际可用1.5都不到,软件监测,超过了就杀后台。一个浏览器和迅雷相互切换都不行, ...

你的华硕平板,没有 root吗 ?
我买的华硕手机,root 后,
删除掉,华硕全家桶,高通全家桶,谷歌全家桶,
內置系统软件,只剩10多个,
所以运行起来,十分流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华硕平板,没有 root吗 ?
我买的华硕手机,root 后,
删除掉,华硕全家桶,高通全家桶,谷歌全家桶 ...

找不到资料p00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