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RCE跳线是什么原理,我讲的是原理,不是那个图

楼主(2021-02-03):
1.第一个问题:这个RCE电阻导通与断开代表着什么意思,这个触点和主控或者闪存的什么引脚相连。
2.第二个问题:免跳线又是怎么回事,U盘都没有RCE跳线,个别SSD板子也是免跳线的

3.第三个问题:RCE跳线图上跳线电阻是RCE1-RCE16,而实际PCB上很多丝印RCE编号有20多的,又怎么对应?

4.第四个问题:跳线除了选择CE,还选择CH么,CE与CH能不能通过跳线来转换。因为看到有4CE+2CE混贴的板子

网友A:
1、CE跳线实际上就是把闪存的CE,连接到主控对应的引脚上。
2、免跳线就是某个闪存的某个ce,固定连接到主控的对应引脚,无须调整。U盘板子也有CE跳线的,慧荣sm3267,3268板子的R6,R7就是,原理一样。
3、至于RCE跳线的编号不一样,这个我个人也不理解。不过虽然编号不一样,但一般RCE跳线数量都是16个(46en)。极少数板子有超过16个ce跳线,可能是能实现更高级的ce调节吧。
4、一股16个ce跳线的板子,只能调整ce在固定通道的位置,不能换通道。超过16个ce跳线的板子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E跳线实际上就是把闪存的CE,连接到主控对应的引脚上。
2、免跳线就是某个闪存的某个ce,固定连接到主 ...

谢谢指导,那么意味着,对于没有丝印的RCE电阻,可以通过测量主控引脚一一找出电阻的定义

网友B:
范范技术大神回答的YES 2258XT是可以根据颗贴法/跳线来解决CH CE分布的问题 拆分 合并  花式贴法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范范技术大神回答的YES 2258XT是可以根据颗贴法/跳线来解决CH CE分布的问题 拆分 合并  花式贴法 ...

大神,求教程,求教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CE跳线实际上就是把闪存的CE,连接到主控对应的引脚上。
2、免跳线就是某个闪存的某个ce,固定连接到主 ...

有两张46EN的有34个RCE电阻跳线的,好像是能实现CE复制的,但没弄懂怎么跳,和宇瞻的那个58H的CE分布有点像,也是错位的

网友D:
只要是公板设计,看过官方16贴原理图之后,在不知道丝印的情况下直接对着闪存焊盘ce引脚万用表搞起来就轻易找到RCE电阻的序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公板设计,看过官方16贴原理图之后,在不知道丝印的情况下直接对着闪存焊盘ce引脚万用表搞起来就轻易 ...

说是简单,有那功夫有时候不如买个带丝印的板子来算了,以前测过ce点位,搞得我直接吐血,威刚的58h,ce点位满天飞,

网友:
我研究下来就是把半边的CE『最多4个ce』,要电阻转接到隔壁的bga焊盘位-你可以看成跳线,让ce平铺开来-----充分利用4个通道,一般是接到背面颗粒,距离最短呗。16贴的pcb,前4可以8ceX4,前8可以4ceX4.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两张46EN的有34个RCE电阻跳线的,好像是能实现CE复制的,但没弄懂怎么跳,和宇瞻的那个58H的CE分 ...

很多跳线那个不叫rce跳线,那个叫rs跳线,有rs跳线的rs跳线与rce是串联关系的,那玩意作用是把不连续的ce可以分配到连续ce上面(tsop还涉及到ch分配),这样对于一些残废ce的闪存和奇葩ce闪存的利用非常有效,这个以前我研究过,半途而废了,笑着无奈大神对这个很有研究,你可以请教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很多跳线那个不叫rce跳线,那个叫rs跳线,有rs跳线的rs跳线与rce是串联关系的,那玩意作用是把不连续的ce ...

不是RS的,丝印上就是RCE跳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29003&extra=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RS的,丝印上就是RCE跳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003&extra= ...

你那个是故意混淆的丝印,本质就是rs,rce跳线相当于组合,不同的rce电阻把ce组合到一起,rs就是直通,一般debug时候断开rs就可以明确找到是哪个ce炸了,如果板子不带rs也可以通过rce去纠错,但是只能精确到一股(起码是2个ce)ce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是故意混淆的丝印,本质就是rs,rce跳线相当于组合,不同的rce电阻把ce组合到一起,rs就是直通,一 ...

多谢指点,看到那个多个头都大了,想搞清楚也不太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