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利用报废摄像机打造个人版DAT(数字磁带播放器)外设篇

楼主(2021-02-03):
相信不少坛友都看过了我的“利用报废摄像机打造个人版DAT(数字磁带播放器)内脏篇”一文,今天继续为大家献上按键、接口等的改造过程,希望大家喜欢。
首先要改的是出仓键,面板上的变焦键是个不错的选择,用镊子顶住卡扣往上抠就能把面板拆下来。

但是拆开后发现该键实际是一个微型电位器,必须拆除。然后在合适的位置粘上一个微动开关,飞线测试正常,AB胶固封,注意不要把按钮也粘上了。

在合适的位置增加一根弹簧作按键复位用,弹簧两端点上少许AB胶固定;然后把拔动按键的卡子用单面刀片切削一部分,以适应微动开关和增加按键行程

组装完成测试正常装回机器,在按键小板把该键的覆铜线划断,用漆包线引出开关信号

原开关信号覆铜线刮去漆皮上锡,与漆包线连接。原按键串有一个1K电阻及一个5V稳压二极管,不好接回去,因为该元件处于电路板要切掉的地方,实际测试可以省略

本来想多增加几个键的,但是测试发现JOG_D的旋转选择功能失效了,能进入菜单,就是没法选择上下,换了几个旋转编码器都不行,所以放弃了这个想法,就这样用吧

接下来安装音视频插座,选了个黄色的43.5mm插座,安装在机器左后端,插口朝后;安装方法依然是AB胶固定,但要注意不能粘到活动部位,否则会造成拔插困难,同时最好靠在铁片上增加机械强度,避免在日后的反复拔插中脱落。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窍门:粘贴时可插上一个插头方便抓手;如果不小心把AB胶弄到活动部位,还可以用火机烘烤插头相应的金属部位加热,使该处AB胶软化,再拔出插头。

耳放板的改造,刚开始想用原机的BA7787F,但经多次尝试仍无法出声,只能放弃,进而选用一块报废爱华PX550的主板,从主板上把功放、重低音及音量调节部分剪出来(剪切后会有些线路不通,摸索并接通这些线路),上机测试,发现重低音不明显且引入干扰噪音,跳过重低音则没有噪音,索性把重低音电路也剪切了,进一步缩小主板尺寸

最终定稿,除功放、音量电位器外留下一个微型拔动开关作为VTR模式开关用

原来的直立电容拆了,换贴片钽电容节省空间,注意看板上一些线路用锡点短路了,这就是剪切后的断路点,原来是相通的,同时把功放的磁头放大部分短路到地,避免对后级线路造成干扰。

测试无误装机,粘好绿色的耳机插座,可能有细心的朋友发现耳机的接地似乎串入了一些东西?没错,一个10欧电阻并了一个2.2uF的电容,有什么作用?卖个关子自己测试一下吧!^-^

多点多方位位对耳放板打AB胶,避免日后脱落

装上电池座和电池,由于没有外壳,电池座只能松松上拧上一个螺丝,还不能拧紧,不然会压坏电路板,先用着,日后做好外壳再改进

测试中……..

LD转录的,该机不兼容NTSC制式或者未设置好,声音正常但图像干扰严重

再看一下磁头,经过上两次打磨后,又用棉签打磨了近两个小时,除了光洁度不是很好,已经基本看不出霉斑了(警告:打磨时一定不能接触到磁头,否则后果非常严重!)

装上磁鼓防护罩,除了可以保护磁鼓外,还可以防干扰,在不装护罩的情况下回放时把手靠近磁鼓,图像立马变花甚至消失,稍微靠近用电设备也会有严重干扰。

嗯,给它起个名号,这个集索尼爱华于一身的大胖小子,就叫Sony_aiwa吧,中文简称 “索爱”,型号FATHV64F表示FM调制方式;AT表示Audio TapeH表示Hi-FiV当然代表视频了….标签来了….

最后,临时装上原仓门保护,并作一下未来的意想图……好丑的感觉……而真正的外壳和仓门,等设计出来后3D打印,成品及制作过程以后再发。

网友A:
“索爱”不是手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爱”不是手机吗

它现在改行了。。。

网友B:
确实有另一个“索爱”,也做过手机,是“索尼-爱立信”,其中有一款滑盖的我买过,说是支持MP3的,不能插卡,内置存储空间是8M,只能放一首歌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另一个“索爱”,也做过手机,是“索尼-爱立信”,其中有一款滑盖的我买过,说是支持MP3的,不能插卡 ...

索爱的手机多了, 是索尼收购爱立信手机业务后的名称,索尼自己还另外生产手机,不带爱立信的。

网友(2021-08-28):
有点末日电影里电子垃圾改造成高科技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