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又来问角磨机了

楼主(2021-02-03):
单位买了个插电的东城角磨机,之前没有用过就迫不及待的上电试了下,但是没敢装磨片,也不知道怎么装……
然后发现东城的开关位置是在侧面,感觉适合磨片在左侧作业或者向下作业,但是磨片在右侧就不好用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另外有点心仪大有的2903,看到开关位置是在正面,感觉要好一些。
求问下大有2903在安全性上有没有设计,比如开关开着插电池会不会保护不转,磨片卡住会不会停机,机器飞了手松了会不会停机
另外既然想入大有20V的平台了,就问下电池,国产芯和三星芯除了容量不同力量是不是也不同?比如国产4.0AH和三星5.2AH,区别应该不止是多了点续航吧?
还有关于充电器,闪充的价格贵好多,有必要么?感觉快充的性价比高一些,不知道大伙的选择是什么

网友A:
片都不会装的还是别玩了,给专业的弄吧快过年别伤到自己

网友:
不建议你玩角磨机,这玩意贼危险,你这连片都没装过,真怕你没抓住爆片或者被磨片带歪切到人

网友:
角磨机是很危险的工具,慎重啊

网友:
新手的话,先找工人师傅问,上网问的很危险,有的人心不好,故意使坏的话就不好了。不方便的话看视频

网友:
角磨机的机头一般都是四方形,拆开4个螺丝之后可以旋转角度再装上去用,开关的方向自定。东成的说明书不知道有没有写,我的博世角磨机说明书里有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都不会装的还是别玩了,给专业的弄吧快过年别伤到自己

总要有第一次嘛,未来还是需要用角磨机切点东西的,也看过不少操作视频了,需要实践一下

网友:
大有的有你说的那些功能。

网友:
2903卡住会停机,那个机头上四个螺丝松了,可以旋转,换其它的三个方向都可以的,

网友:
你要松手就停的机器,得买大有代工的考伯特角磨机,那个角磨机开关是要手一直捏着的,松了就停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要有第一次嘛,未来还是需要用角磨机切点东西的,也看过不少操作视频了,需要实践一下 ...

切东西最好用专业的切的,比如台锯,即使这样台锯也是排名靠前的危险品

网友B:
楼上有些说得有点因噎废食了。就一个普通电动工具。成千上万农民工都在用。也没见都致残了。
切记不要用角磨机切木头就行。其他用法正常人正常用也不容易受伤。
角磨机。听名字就应该明白主要是用来打磨的。切东西是副业。切木头是找死。切记切记
新手尽量装上手柄两只手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有些说得有点因噎废食了。就一个普通电动工具。成千上万农民工都在用。也没见都致残了。
切记不要用角 ...

切木头也不至于找死。在于你用何种切片。我前几天刚切过,用的是薄切片,挺好,就是烟大了点。带齿的那种锯片,我是不敢用!就是要用,也是双手稳稳抓住,然后谨慎使用。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不过没用的话,一定要师傅现场指导一下。

网友:
先买个雷力迅试试手吧
但是这玩意别乱装锯片,使用时注意防护眼睛,装辅助手柄用;

网友:
我觉得回帖至少自己的观点不要相互矛盾,前面说因噎废食,没见农民工伤残,后面又说是找死。角磨机,因为是磨所以速度都比较快。使用普遍,很多人拿来改造下切东西,大部分伤残都是切各种东西,尤其是木头造成的。至少你知道切木头是找死,知道会有伤残,前面又说没见伤残,互相矛盾!为赋新词强说愁也~~

网友C:
切木头指的是安装带齿锯片金属锯片,那种只能台式机用,角磨机切割千万不能装,根本抓不住!要装金属的只能那种理石锯片齿不外漏的。无齿的砂轮片注意切割角度也就是比如水平切割横缝角磨机尾端右倾小于90度拖动切割注意双手握持胳膊肘要靠在身体上让身体带动手臂移动要匀速这样比较稳。

网友:
角磨机比较危险,尤其是对于没有用过的人来说。如果你真的有东西要切割我建议你买博世的小钢侠。切木头,切金属都可以。安全性比较高。小的玩会了,再买大的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木头指的是安装带齿锯片金属锯片,那种只能台式机用,角磨机切割千万不能装,根本抓不住!要装金属的只能 ...

读后面那句差点窒息,喘不过气来

网友:
确实不应该因噎废食,初学者如果实在担心角磨机不安全,可以先不用树脂砂轮和切割片,先买钎焊金刚石的磨轮和切割片来用,基体是钢板的,绝不会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