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问这种台钻的支架能用么?

楼主(2021-02-03):
手里有充电钻,还有个琢美的电磨,不想再单独搞个台钻了,不知道这种支架是否可用呢?

网友A:
这种支架是否可用?可用。

换个方向问自己,拿一种工具做什么事?

。。。。。。。。。。

与最基础的工业级小台钻比较,这个只能算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支架是否可用?可用。

换个方向问自己,拿一种工具做什么事?

大佬说的极是,目前我需求台钻的目的,就是觉得手持电钻,用台钳夹着东西非常不稳当,一般钻个铁皮塑料壳之类的东西,然后每次打孔之前我都要先用小细钻头钻个小点,然后再用电钻才能打,要是台钻感觉可以直接怼下去,比较稳

网友B:
这种连接方式不可能很垂直啊。
卓美电磨有个专用台钻配件可以看看,如果只钻小孔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连接方式不可能很垂直啊。
卓美电磨有个专用台钻配件可以看看,如果只钻小孔的话 ...

卓美那个好贵啊,感觉就是个支架,500多块钱有点不值当的

网友:
精度不高可用,问题是你需要精度高的不?这些架子本身精度也有差别

网友:
不建议。既然使用台钻,肯定对精度有较高要求。这个架子就比手持稍微精度高一点,买来占位置。不如直接买台钻。

网友:
老老实实买台钻,别整些没用和东西

网友:
我买了一个,现在发愁这东西能改造成什么,大家给出个主意吧,当台钻是没什么用途的。

网友C:
想想房价多少钱。买这个大约会毛算占用1㎡。所以琢美500块的配件贵吗

网友:
垃圾 纯粹的。别买。
精度差 刚性不够的,钻东西支架摇晃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想房价多少钱。买这个大约会毛算占用1㎡。所以琢美500块的配件贵吗

肯定贵了,我在本地五金店买的基础13mm小台钻才300来块,500块已经可以买个不错的小台钻了

网友:
精确度要求不高的话能用,我买过一个试了下会打偏但比手拿着要稳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