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家里用来磨刀,求问这种DIY的砂带机好用么?

楼主(2021-02-03):
有各种电机的配置775、795、895、997的配置
家里用来磨刀,还有做一些木工的打磨,不知道用起来效果如何?另外考虑手里只有个350W的电源,卖家说895和997电机都得400W以上,又不想再买个电源了,所以如果只买个695电机的怎么样呢?还是干脆换个电源整个暴力点的电机?

网友A:
磨刀用砂纸是绝对没用的,磨刀石又不贵

网友B:
砂带机开v不错 开v后用磨刀石精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刀用砂纸是绝对没用的,磨刀石又不贵

有台天铭的横机,用磨刀砂轮,但是感觉磨得不平,刃老是磨不整齐,所以才想用砂带机。另外还有就是打磨一些平面,砂带机主要考虑磨平面,横机磨出来并不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砂带机开v不错 开v后用磨刀石精磨

倒不是为了开V,主要是有的刀已经崩了,然后用磨刀石磨没人家那个水平,磨得刃不直,感觉用砂带机和刀架磨出来刃是直的

网友C:
咋又出个695?磨刀还是开v 这个得清楚,磨刀775就够了,口硬磨时间长点,开v997也许刚够,还得v架,这也是个坑。木工最好不用这个,这个太小了

网友:
如果只是磨刀就用那种双圆片的磨刀器就可以了,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又出个695?磨刀还是开v 这个得清楚,磨刀775就够了,口硬磨时间长点,开v997也许刚够,还得v架,这 ...

手抖打错了,不懂我的需求算不算是开V,就是刀经过几次砍之后,有些位置已经崩口了,同时整体不在一条直线上,切东西即使砧板平刀也不平,导致切菜连刀,所以这是不是叫开V啊,这种支架上是有刀架的,可以把刀保持一个角度,是不是就可以了?另外木工我也不算是木工,是磨一些小的木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抖打错了,不懂我的需求算不算是开V,就是刀经过几次砍之后,有些位置已经崩口了,同时整体不在一条直 ...

你这不叫开v ,你这比开v还麻烦,就是直接把刃先磨掉,然后开v,再打磨。凑合用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砂轮机更香吧

网友:
好用不? 我感觉应该是又快又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抖打错了,不懂我的需求算不算是开V,就是刀经过几次砍之后,有些位置已经崩口了,同时整体不在一条直 ...

有崩口的话先大目数的磨刀石磨掉崩口,再小目数的精磨,崩的太厉害也没办法,有那种简易的定角磨刀器买的

网友:
我就是用砂带机磨刀,买了两种砂带,一粗一细效果很好

网友:
专为磨刀不如直接买刀,这一台可以买一辈子的新刀。

网友:
这家是有些创新比较贵,也不至于价钱能买一辈子的刀,好刀还是很贵的,一把买这个好几台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