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博朗耳温枪不断重启(BRAUN ThermoScan)

楼主(2021-02-03):
家里耳温枪坏了,看看抢救一下

故障是不断重启

楼主:
R5F2LA67AN 主控

R5F2LA67AN
听说这个芯片有程序………^

24C04看看读出什么

网友A:
博朗的货,很贵吧

楼主:
RENESAS R5F2LA67AN

查了一下还真有程序

网友B:
有可能你把前面的探头撕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朗的货,很贵吧

小孩和女人的东西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你把前面的探头撕脱下来了

有问题才拆的,和保护塑料头没有关系

网友:
出现这种故障一般是摔了 导致探头接触不良,仔细看探头后面的焊点。我的就是这么修好的。

网友C:
一般刮刮主板电池触点就好了,这把你把探头都扯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刮刮主板电池触点就好了,这把你把探头都扯废了

探头顶部是这样的吗?我总感觉少了东西

网友:
这个探头摔几下就会虚焊甚至脱落

网友(2021-04-17):
引用 楼主:
探头顶部是这样的吗?我总感觉少了东西

这头已经废了!
生产这头子的厂家真是坑爹!轻轻一拉就掉下来了!
我的今天刚被我拉下来! 早看这个贴子就好了!

网友:
把感温头焊上,死马当活马医,再不行就网上找找有没有现成的每一个,换上。

网友:
这探头估计不好配

网友D:
这玩意是真贵,不过也是真的很准,和水银的基本一样

网友:
我也买过这玩意,只能指定用金霸王电池,用了其它的电池就会损坏,后来就与X东扯皮,把这玩意退货了,不过真的是好准。

网友:
我手贱探头排线扯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博朗的货,很贵吧

300左右,家里有小孩必备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是真贵,不过也是真的很准,和水银的基本一样

疫情刚开始啥测温设备都贵,现在应该好点了,不过博朗本来也不便宜

网友:
这个电路板,探头跟我拆过的不一样,探头是四根线的铜柱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