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拆兰科芯mlc版本的U盘并简单测试(兰科芯Max Pro 3.1)

楼主(2021-02-03):
拆的32G版本的,现在价格35.9,当时是2020年12月底买的,用完各种劵花了28块多。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换方案。
第一步,拆解
外观
铭牌
拆解方法:解掉挂绳,拿一把小型一字螺丝刀捅♂它的后面

捅到松动时,从后面往前推U盘内部的塑料壳

拉出本体来

下一步,分离滑块,取出主控板。

看看方案
主控:慧荣3268p-ab 支持单通道4ce
闪存:英特尔29F08NCMFP 2dmlc,l85制程,看这样子是拆机片。

特写:歪歪的指示灯

chipgenius检测图

测速

实际顺序读写速度,写入40M,读取130M(Win7下测试)

量产工具检测图

只有三个坏块,看起来还不错。

闪存是4ce的,主控最大支持4ce。后期无法升级相同闪存到64G,速度还行吧,性价比比不上雷克沙s25,s37。水平:能用。
结束!欢迎打赏

网友A:
就这写入速度,28超值了
双贴的话,64g速度能有提升,如果能超过60m,那还是值得入的

网友B:
这有点亏,读取是很高
但是3268能有这么高的读取?
我手上3268的U盘一堆,就没一个破150读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写入速度,28超值了
双贴的话,64g速度能有提升,如果能超过60m,那还是值得入的 ...

可惜主控不支持了,主控最大只能4ce,可是一片闪存就已经4ce了,双贴不了,有点可惜。不过64Gmlc颗粒在3268上跑到60M左右也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点亏,读取是很高
但是3268能有这么高的读取?
我手上3268的U盘一堆,就没一个破150读取的 ...

读取150M每秒大概是3268的极限了吧

网友:
我一个128g版本的查到是东芝64Gmlc双贴8ce,2048M写入稳定90M

网友C(2021-12-19):
我的前两天炸了,插上之后不上电,电流10几mA,客服给换新了,无视拆解痕迹

我的换之前和换之后的都是3268AB+NW582拆机片。128G的单贴4CE ML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前两天炸了,插上之后不上电,电流10几mA,客服给换新了,无视拆解痕迹

我的换之前和换之后的 ...

我的128就是奇葩正片BGA100双贴8CE…运气太差了,但是写入稳定80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128就是奇葩正片BGA100双贴8CE…运气太差了,但是写入稳定80M

我的大概写70读150。

网友:
前段时间入了一个16G-SLC版本的,但是跑圈数据校验出现问题就退货了。 质量问题,也许是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