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xy 莱克spd503 电池如何正确拆解!

楼主(2021-02-03):
电池坏了 想自己动手维修更换电芯 看着莱克spd 503这个电池 无可下手 原因就是没有螺丝 请问有大神能帮我指点一下吗 感谢!

网友:
螺丝有可能藏在标签纸下面,用指甲挂挂,有螺丝孔的话会感觉到

网友A:
撬,用力撬,我好像好几个这个电池盒呢,电芯拆了,保护板,电池支架外壳,你要送你

网友(2023-02-24):
引用 网友A:
撬,用力撬,我好像好几个这个电池盒呢,电芯拆了,保护板,电池支架外壳,你要送你 ...

你有没有5串的电池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