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未拆】带底座的手持精致小电磨

楼主(2021-02-03):
前年逛旧货夜市淘的,品牌手持带底座电磨。20元收的,电池已歹。自己换的理发器电池。 换电池期间没拍照,懒得再拆,大家凑合看吧。

整机这个凿呗儿。。。。充电中

带电量显示,感觉不太准,仅供参考。

钻夹头

整机形状,手柄里面是2串电池。

调速开关1-10无极调速

主轴锁

标签5000-18000RPM,电机没动速度应该能接近这个值。主轴直驱扭力还行。
+
底座

里面有个插头,直接对应手柄底部插座即可进行充电,指示灯会变红色表示正在充电。但一直没有充到转灯。估计电池问题。

座充尾部视图

电摩“坐”上去看看

前面视图,安装的是标准打磨配件,便宜的那种,有空给它准备点高档次的配件。

淘x的钻夹芯,很便宜,可以搭配很多口径钻夹芯,更换也很方便。

随便找了个老路由器电源,让它们“搭伙”过日子。

网友:
不错不错,捡到便宜了

网友A:
虽然是拆包,但是比有线方便些。夹头换最大3毫米孔径通用款,可以装不同轴经小钻头。电磨轴尽量选12点9级钢硬螺丝,配些不锈钢螺母紧固,自带的最怕里面有缺陷,锌合金等导致突然断裂。

网友:
价格令人发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拆包,但是比有线方便些。夹头换最大3毫米孔径通用款,可以装不同轴经小钻头。电磨轴尽量选12点9级钢 ...

长知识了。。。。多谢

网友:
手电,钻,手电钻,只是辛苦电机轴了,同心度可能有点不高。

网友:
不错不错,我们这里想逛一下二手市场都没有。最近都是30公里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