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这种是叫什么电容。能用什么容量的代替?

楼主(2021-02-03):
我不知道叫什么电容,所以淘宝找不相同型号
或者能用什么代替?
功放输出端的。

网友:
104的cbb电容

楼主:
分多少伏吗?

网友A:
购买400V以上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购买400V以上的就可以

好的,多谢

网友B:
这种“猪肝色”的多是CBB电容,104是0.01微法,耐压没标注可能不会很高,可以选高于两脚间电压的或者体积差不多大小的就可。

网友:
电容104是0.1微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猪肝色”的多是CBB电容,104是0.01微法,耐压没标注可能不会很高,可以选高于两脚间电压的或者体积 ...

这是 0.1uf  吧

网友:
嗯,10x10的4次芳=10的5次方=0,100,000微法=0.1微法。
搞错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