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F667H固态硬盘出现故障有办法修好吗

楼主(2021-02-03):
固态硬盘出现不定时全部数据消失、分区也不在了。重新分区格式化又可以用、求助什么原因引起的。分区数据是存储在25L512上面吗?

在后面两图电源变换次级加钽电容有效吗?

网友:
用JM20329USB转接卡短接ROM重新开卡看看/可能是有坏块不稳定了/:lol:最好就是买新的

网友: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是不敢用的,硬盘有价而数据无价。

网友:
回光返照…… 赶紧换新盘。

如果喜欢玩,可以试着自己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