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个240的ssd,2258xt单贴,TranADJ fail,求帮助

楼主(2021-02-03):
之前买的杂牌ssd,240G,格式化掉盘,2258xt单贴,东芝TH58TFT1V23BA8H
用auto容量开卡出现TranADJ fail,如果指定容量和ce0开120可以,指定容量240和ce0ce2,也能pass,但是不能格式化。

这是ch0的ce2不行了吗?

网友A:
都告诉你了。。。

这里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告诉你了。。。

这里打勾

谢谢,打勾是能过,分区不能格式化

网友B:
1V23不止一个人提过这个开卡ADJ 无法格式化的问题 好像跟固件有关/然后就是颗粒频率不能高/ 需要调整开卡适配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V23不止一个人提过这个开卡ADJ 无法格式化的问题 好像跟固件有关/然后就是颗粒频率不能高/ 需要调整开卡适 ...

好的,谢谢,有空了再慢慢试试

网友(2021-07-18):
不能跳过ce1开吧

网友(2022-09-20):
求助 find error from DRAM data (0x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