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蓝硕2.5寸 USB 3.0金属硬盘盒

楼主(2021-02-03):
大家看看做工如何。

外观和U23T不一样,但PCB上印着U23T,所以固件应该和U23T通用。最新固件我发到别的版了。装好后硬盘能贴着金属壳,导热性应该非常好,但要注意在保硬盘有可能会划到标签纸影响保修。

网友:
别的盒子晶振都是贴片或者直插脚的那种,比较牢固,这种圆柱带脚的建议周围打点胶固定一下比较好。

网友:
578都一样,这个价位都是公版用料,看小配件良心
楼上的,贴片晶振你想换很难搞
我比较愿意直插,最起码坏了我能自己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