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 俺的电脑经常出现蓝屏,是什么问题造成滴?

楼主(2021-02-03):
俺的电脑经常出现蓝屏,是什么问题造成滴?

网友:
蓝屏软件硬件问题都会出现,如果驱动没有问题,建议拿内存出来擦擦,如果是独立显卡的也要清理,再清理一下灰尘也许就会解决。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内存条的问题,先拔下来用橡皮擦檫金手指,有条件更换位置或者条子试试看。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内存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内存条的问题

俺的内存是两种牌子滴,是否不太兼容?

网友:
网上找个memtest64的测试一下就可以了,错误代码1A已经是核心部件出错,所谓核心部件就是三大件(CPU,主板,内存)。E6500这种配置扔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