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人求助 2246xt m.2 2242 版本 主板不认

楼主(2021-02-03):
想做个46xt 2242的固态给gpd micro pc 使用
贴上方老板家的0ddl 转接卡开卡  跑as ssd 一切正常  就是直插主板就是不认盘  换了个电脑好家伙直接卡在开机黑屏那里了
用的淘宝那个销量最高的25的板子
求各位大佬帮忙看一眼

网友A:
这个板子我用过,做工还是不错的。

你用橡皮擦擦引脚试试。

另外,你要确认你的电脑支持M2 sata协议,别是M2 nvme协议,那肯定是不认的

网友B:
bios 里认吗 我之前是bios认盘但是不能装系统 换个版本开卡就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我用过,做工还是不错的。

你用橡皮擦擦引脚试试。

那肯定是sata啊

网友C:
有硬盘盒就找个硬盘盒试试
如楼上范总说的。认准协议,有的主机M2口子只支持NVME协议,不支持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 里认吗 我之前是bios认盘但是不能装系统 换个版本开卡就认了

不认盘  啊这就是奇怪的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硬盘盒就找个硬盘盒试试
如楼上范总说的。认准协议,有的主机M2口子只支持NVME协议,不支持SATA ...

协议什么的都对  换电脑都不行  金手指也擦了好多次了  奇怪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硬盘盒就找个硬盘盒试试
如楼上范总说的。认准协议,有的主机M2口子只支持NVME协议,不支持SATA ...

但是硬盘盒就可以认啊 测试什么都是好的

楼主:
更新一下啊  现在是直接短接rom开机是能识别出那1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协议什么的都对  换电脑都不行  金手指也擦了好多次了  奇怪的故障

看看bios或者接口吧 可能是只支持nvme

楼主:
现在又拆下来重植一下  单贴没有任何问题  双贴就不识别

楼主(2021-09-09):
引用 网友C:
有硬盘盒就找个硬盘盒试试
如楼上范总说的。认准协议,有的主机M2口子只支持NVME协议,不支持SATA ...

一直没上线,才看到,就上那个芯片不识别 上别的啥事没有,那个做u盘用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