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清风插排上的螺丝拆卸不了,求助能工巧匠大师傅们了

楼主(2021-02-03):
插排背面有4颗螺丝不知要用何种起子才能卸下,请教各位了 ,见图

网友:
一个大号的十字螺丝倒过来就行了,那个叉也可以,或者找个一字螺丝刀切个缝!!!

网友:
我用螺丝拆的,  找个差不多大的螺丝, 夹电钻上,打磨一下就可以.

网友:
倒十字的。TB有专门的螺丝刀   搜一下公牛螺丝刀,套件中 其中有一款适用

网友A:
长螺丝倒过来用钳子夹着拧,或者钻夹夹着,以毒攻毒

网友B:
用这个顶进两个凹坑,就可以扭出来了。

网友:
反十字,找罗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顶进两个凹坑,就可以扭出来了。

这货不经整,刚板断一个

网友:
那种专门的螺丝刀,刀口平的

网友:
长的十字螺丝当螺丝刀用

网友:
电批上夹一个自攻钉就可以弄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螺丝倒过来用钳子夹着拧,或者钻夹夹着,以毒攻毒

我小白,‘’长螺丝‘都不懂。’

网友:
这些人正事不干,稀奇古怪的螺丝发明的到还挺多

网友:
反十字螺丝其实很容易找到拆卸的工具。找一枚屁股一样大小的沉头十字螺丝,螺丝头部用电钻夹持住,螺丝的屁股就当做螺丝刀直接拧插排中的螺丝就行了。

网友(2021-07-01):
最早我是螺丝屁股拆,现在单独买了一把独立工具

网友:
有专用头,4个爪儿

网友:
我是螺丝头反着用就可以

网友:
用电钻夹一个十字螺丝,压紧了,一冲就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小白,‘’长螺丝‘都不懂。’

给你上个图,可以多试几个螺丝,选择一个合适的能卡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