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751-5Q电源改可调

楼主(2021-02-03):
昨天收到一坛友发来的5Q说是想改电压,吃了晚饭拆开看看了,开始找保护,还比较顺利找到保护撬掉飞线成功,然后找到基准换上电位器0--15V可调成功,然后重头戏来了,输出打孔连上电压电流表,上电哎,表咋不量,完了完了,冒烟了,然后找毛病,两个二极管击穿了,换,还有短路,找到换,最后没有短路了,还是不行,然后查看打孔处,发现是多层得,唉完蛋报废了。最后有谁需要这个电源改电压的,私聊,具体的方法这里不发了

网友(2021-06-30):
大神 这个电源启动是那些个脚 ?3V的脚太多了,试不过来

网友A:
原来在反面,找到了哦

网友(2021-09-21):
保护是怎么解除的?

网友:
保护是怎么解除掉的?我很想识道。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在反面,找到了哦

这样启动后面2角和56角短接。

网友:
学习了,等电源到了,照着改改,到时候还望大师赐教

网友A(2021-10-28):
引用 网友B:
这样启动后面2角和56角短接。

把辅助电源12V输出电压 ,去取代控制小板的12V主电压反馈。就可以去掉高低压保护,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其他的,这种你们操作比较容易。小板第2排右数过来第5个排针。是原来的主12V去电脑板的反馈

网友(2021-11-29):
引用 网友A:
把辅助电源12V输出电压 ,去取代控制小板的12V主电压反馈。就可以去掉高低压保护,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其 ...

无私的高手

网友(2024-09-23):
引用 网友A:
把辅助电源12V输出电压 ,去取代控制小板的12V主电压反馈。就可以去掉高低压保护,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其 ...

学习了。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