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软件自动安装器SWAI v2.0测试版,可根据不同系统版本及位宽批量执行程序......

楼主(2021-02-03):
主界面:

软件自动安装器(SoftWare Auto Install,简称SWAI) :
一个小工具,可在桌面或者部署接口下运行,自动搜索硬盘/光盘/U盘根目录下的SWAI\SWAI_*.ini(*代表当前系统位数x86或x64)配置文件,读取该配置文件并可根据不同的系统版本号来调用可执行程序的安装/运行.

使用说明:
将主程序SWAI.exe置于安装版系统镜像I386\SVPACK下T13调用,或者置于封装版系统sysprep下部署前/中/后调 用,SWAI2.exe运行时自动搜索并调用硬盘分区/光盘/可移动磁盘根目录下的SWAI\SWAI_*.ini(*代表当前系统位数x86或x64),并根据配置文件执行软件安装.
这样的好处是软件更新更方便,直接修改外置程序包就可以了...

启动时的提示:

正常运行时:

未找到配置文件或[]项目查询失败时:

未找到待执行的软件路径时:

配置文件格式不正确时:

配置文件:
;软件自动安装器(Software Auto Install) V2.0测试版 By:邪恶海盗 www.hidao.org
;
;----------------   使用示例及说明   ----------------
;
;[5.];==>[5.]代表系统版本号,在配置文件内能保证唯一且匹配当前系统版本就行,如[5.]可匹配5.1和5.2.3790等,注意如果同时存在类似[5.]和[10.0.10585.]这类内部有交集的会出错
;T=XXX;==>T(即Title)代表安装过程中显示的标题,运行后显示为"正在安装'ABCDE'",标题不能过长,否则显示不全
;F=ABCDE;==>F(即File)代表软件程序的名称与路径(支持.exe/.cmd等可执行程序),\代表配置文件所在目录,支持子目录如\AAA\BBB.exe
;C=/?;==>C(即CmdLine)代表程序的运行参数,可为空
;H=1;==>H(即Hide)代表是否隐藏,为1在安装过程中隐藏软件的安装界面,为其它字符则显示界面,可为空(某些软件不支持隐藏界面运行)
;
;------------------------- 以下为配置文件正文 ------------------------
;---- 警告: 配置文件内容必需严格按示例要求填写,缺失会导致运行异常 ----

[5.]
t=计算机改名工具
f=\pcrename.exe
c=/l1
h=

t=111111
f=\12\13.cmd
c=
h=1

[.7601]
t=3333
f=\AAA.exe
c=/s
h=

t=11222
f=\12.cmd
c=
h=1

特别提醒:
此工具默认调用搜索到的第一个SWAI_*.ini(*代表当前系统位数x86或x64)配置文件,盘符搜索顺序为倒序,但有多个SWAI文件夹时,还是建议先将不使用的文件夹改名,以防出错!

更新日志:
2021-02-03, 整合R4OSV功能,可根据系统位宽与版本号调用不同的程序执行

下载地址: SWAI V2.0 Beta

补充内容 (2021-2-20 10:37):
更新: 2021-02-07 SWAI v2.1beta, 优化配置文件出错时的运行逻辑
下载地址: SWAI V2.1 Beta

补充内容 (2021-2-20 10:38):
SWAI V2.1 Beta

楼主(2025-06-06):
2025-05-28,SWAI v3.5beta,相对v2.x更新:
1.修改SWAI及配置文件为*:\SWAI3\SWAI3_x86.ini(或x64.ini)
2.修改了系统版本号检测机制,解决了Win10/11版本号检测不准的问题;
3.配置文件新增Config字段,加入了Time关键字用于控制初始检测窗口显示时间(秒),默认10秒;
4.增加了关键字检测机制,当写错时给予警告提示
5.修改了运行命令,未找到软件路径时会自动跳过

下载地址: SWAI v3.5 Be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