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9年我才发现这玩意充电效率真低!

楼主(2021-02-03):
以前没怎么测,12v2A的适配器烫的不得了,我一直觉得给电池10瓦左右充电功率适配器没事的,今天突然想看下功率,没想到超载如此严重!这玩意充电效率25%……

楼主:
华为光猫hg8245的适配器,没想到超标这么多!难怪我以前用小米路由器1A的适配器充电1.5a都带不起!我还以为是适配器出故障了辣级!

网友A:
要么功率计有问题 要么光猫坏了,我用的就是hg8245 原配2a电源摸上去没温度(关闭wifi 就插一个千兆lan口 光猫拨号)。

电源适配器2a并不代表 长期2a  这个光猫有四个千兆lan口 两个电话口还有无线, 最大2a是峰值功率 不是长期功率。极少数能达到这么大功率,现在功率计不在身边 否者也测试一下

网友B:
你这个不会是视在功率吧,再垃圾的开关变压器效率也不会小于50%的,就算阻容也有25~30的效率!!!

网友C:
看下低压电流啊。。
你这个输入功率有可能是高压侧软击穿。

一般功率75~85%

网友:
我用猫盘3a适配器带光猫、斐讯k2p路由加大猫盘3个也就20w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会是视在功率吧,再垃圾的开关变压器效率也不会小于50%的,就算阻容也有25~30的效率!!! ...

说的是容量测试仪的充电效率!适配器我说的是超标。当年有个惠普5v4A的头子,7A多才保护,另外我试过3个适配器,12v5A的也是这个功率,虽然没看功率因数,但是12v1A的直接带不起!而我当初用来带路由器没问题,无线测速时功耗17瓦,证明适配器没问题,功率显示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功率计有问题 要么光猫坏了,我用的就是hg8245 原配2a电源摸上去没温度(关闭wifi 就插一个千兆lan口  ...

我高估了你们的逻辑能力,而且你们不看图,要配合图片看!我说了是用适配器供电来充电!光猫要充什么电?虽然8245有电池接口!说的是测试容量仪的充电效率!另外8245功耗10瓦左右,关闭无线可以少瓦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低压电流啊。。
你这个输入功率有可能是高压侧软击穿。

我说的是充电总效率,测过不少低压适配器以前一般效率都70左右,现在的高一点,一定范围内功率越大越效率高,十几年前那种几百毫安的手机充电头效率才低,我买过不少索尼三星诺基亚的头子效率只有50~60%

楼主:
我画圈标重点了这下总该看图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画圈标重点了这下总该看图了吧!

先得保证你的功率计准确,其次要看你充电器的工作方式,如果只是靠功率管调压限流,那么多出来的功率就会被功率管转换成热量浪费掉,这时你就要换5V的适配器来提供电源而不是用12V变压器!!!

网友:
如果表都是正确的,效率低在你从12V转到3.63V充电这个充电装置上。如果这个装置是线性降压,效率能高才怪。

网友:
这个是充电器的充电功率10W,充电器自身也会消耗一定的功率的。
如果你这个充电器是线性的,2.8A充电。
那么12V那端的正常功耗是33.6W,12x2.8
33.6/40=0.84 那么这个充电器的效率就是84%。这还没计算上其他消耗的电能。

你吧这个充电器接上一个纯阻性负载,就知道这个充电器差不多的效率了。
光接充电器是没多大意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高估了你们的逻辑能力,而且你们不看图,要配合图片看!我说了是用适配器供电来充电!光猫要充什么电? ...

不认识你这个充电器,没仔细看,一眼望去那个是功率计,再加上两个电源适配器以为又在测量设备功耗。当时还纳闷电源适配器过载能力居然这么强

网友:
楼主的ebc是电子负载,    10W和40W差别这么大,  电子负载和功率计其中一个肯定有问题,    功率计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小负载时测不准吧

网友:
EBC是用来测试的,线性降压,效率当然低,你的充电电流2.8A,电源适配器就要提供2.8A的电流,12V到电池端3.6V之间的功率都变成热量耗散了。

楼主:
很多人怀疑功率计的准确性,毕竟和几千块的计量设备没法比,不管它是否准确小数点3位别当真,但是本身这个分辨精度2位小数还是没问题的!至少它本身分辨得出来!这是插几个不同的充电头耗电情况!